求助:组态王和西门子PLC(S7-300)采用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5-02-16):
我使用组态王和西门子PLC(S7-300)采用以太网通讯时,需要西门子公司提供的相应授权软件:Simatic net 软件(基于用户选用的协议形式,可分为soft net dp授权、soft net s7授权、soft net fms授权、soft net TCP/IP授权)。请问高手,我需要哪一种授权呢?急盼/

网友A:
需要soft net S7授权足以。

楼主:
那用soft net TCP/IP授权行不行?

网友B:
soft net dp授权、soft net s7授权均可以,用OPC通讯 至于后面两种我没有试过, 如果你有以太网卡1613或者5613,干吗还要用soft net TCP/IP授权呢? 组态王里面不是有S7-300的驱动吗?

楼主:
我采用是普通网卡。而且Simatic net 5.x 的配置软件(总线的各个子协议公开的),但Simatic net6.x的配置软件,(总线协议不不公开),所以是需要授权的。我今天试了,好象不需要授权也行,只是在step7软件中找到一个s7相关的授权,然后就通了,哎,不知道是不是Semeni公司的失误?

网友B:
哦? 这个我倒没试过 呵呵 可惜目前手上没有相关的多于模块 以后一定试试 恭喜你成功了……

网友B:
以后还得像你们求教经验啊

网友C:
使用DSM可以实现PLC与以太网的通讯。 上海华精公司。 电话:62893278

网友D(2010-12-23):
我现在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能不能给我资料给我:tiger_kingzhagn@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oft net dp授权、soft net s7授权均可以,用OPC通讯至于后面两种我没有试过,如果你有以太网卡1613或者5613,干吗还要用soft net TCP/IP授权呢?组态王里面不是有S7-300的驱动吗?

现在用5711也可以,不过好像停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