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化工行业多用哪种dcs?

楼主(2005-02-16):
请问化工行业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dcs用的比较多?!各有什么特点?如果我要设计一个多晶硅制造的dcs,应该选哪个的系统比较好啊?

网友A:
浙大中控

网友B:
HONEYWELL 横河CS3000,CS1000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具体一点?HONEYWELL是不是用tdc3000?浙大中控的是不是SunyPCC800?

网友C:
Citect(悉雅特)的也可以,稳定行好,性价比不错,如有兴趣请联系.E-mail:hook_zhang@sina.com

网友D:
罗斯蒙特

网友E:
是浙大中控SUPCON 化工行业应用的非常多。

楼主:
虽然还没有确定用哪个,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发言。

网友F:
化工系统使用浙大中控的较多,电力用和利时较多

网友G:
现在西门子的PCS7也用得很多呀

网友H:
推荐使用HONEYWELL epks

网友I:
系统不太的话一般使用横河的CS1000和Honeywell的PKS,大系统使用CS3000和TPS系统。也有使用ABB和 D_V的

网友J(2005-03-21):
PCC800是浙江浙大中自集成控制公司的产品,这是一款针对于小型系统设计的DCS,有较高的性价比。中大型系统则选用TDCS9200。 产品最大的特点:一、万能输入模块,支持所有常用输入信号,只需在较件中选择对应信号。这一技术使得模板及备用模块减少,降低成本。二、真正的全隔离。每个IO模块对应一个电源配电小模块,实现与外部电源的隔离,而且提高可靠性。信号通过光偶合器传输,实现点点隔离。三、模块级处理器。每个模块配有一个微处理器,就地处理,负荷分散。

网友F:
霍尼韦尔是TDC-3000,浙大中控是JX-300X,和利时是HS-2000

网友K:
偶用过浙江威盛的东东(FB-2000NS)还不错,在化工行业也有不错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