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A540变频器

楼主(2005-02-16):
请教大家:我的变频器确认是电源板有问题. 故障是一开机就跳OC1.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哪个44脚的芯片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是,请检查一下其HP7840相关电路

楼主:
谢谢,是HP7800的相关电路吗?

网友B:
HP7800是电压检测电路,如果模块没坏则检查驱动电路及输出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