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旋转轴回原点不准求助

楼主(2005-02-16):
该加工中心采用CT公司的CPS3500FNC(据说已停产)控制系统,B轴(旋转轴)回原点时有以下毛病: 1\每次开机手动回原点时能回好原点.回好原点后运转该轴只要不再次碰上原点接近开关,下次再次手动回原点都能回到原点;如果回好原点后运转该轴再次碰过原点接近开关后再回原点则会产生偏移,而且偏移量没规律,最大时偏移可达到2度左右(旋转轴360度);如果回好原点后运转该轴正转360度(或更多)再反转360度(或更多但须等于正转数),则再次手动回原点能回到原点 2\无论手摇脉冲还是自动给脉冲试验该B轴旋转的定位都准确(正反都试过); 3\伺服系统为CT公司的DB750系列,位置环在FNC里实现,为半闭环形式,即伺服马达后的旋转变压器反馈值直接进到伺服控制器做速度闭环,再由伺服控制器分解编码信号给FNC做位置信号; 4\回原点的接近开关为机械式,实际使用只有一点开关点(装有两点),接近开关经检查没问题; 5\手动回原点时马达按一固定方向以一速度撞向接近开关,碰到接近开关后马上以另一速度反转(反转距离可设定,比如100度),达到反转距离后再快速反转,一般是在差不多再次撞上接近开关的时候停下来,此点即为原点,同时显示B轴位置为零度(即使原点有偏移时也显示为零度); 6\X轴回原点的方式和B轴一样,伺服系统也一样,但回原点正常.曾经试过把X轴的NC控制B轴其他部分回原点,把B轴的NC控制X轴其他部分回原点,结果发现两个轴都有与原B轴一样的问题!再次掉回去X轴正常,B轴故障依旧! 哪位大吓看能分析出该系统原点的原理与方式,B轴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
看来中国真的是缺数控人才了!

网友A:
找找看NC 之中有没有HOME POSISION这个植,适当的修改下看看

网友B:
两点疑问 碰到接近开关后马上以另一速度反转(反转距离可设定,比如100度),达到反转距离后再快速反转,一般是在差不多再次撞上接近开关的时候停下来 X轴回原点的方式和B轴一样,伺服系统也一样,但回原点正常.曾经试过把X轴的NC控制B轴其他部分回原点,把B轴的NC控制X轴其他部分回原点,结果发现两个轴都有与原B轴一样的问题 你是哪里的? 这问题要现场解决,有可能参考计数器有问题。 看来中国真的是缺数控人才?错了 不要妄下结论

网友C:
你首先应确定电机后面的编码器设否完好信号是否清晰高低电频宽窄是否均匀(主要查Z信号),如果没问题再看看是不是回零速度太快

网友D(2005-03-21):
调整一下回零开关的位置试一下

网友E:
你这样试一下, 5\手动回原点时马达按一固定方向以一速度撞向接近开关,碰到接近开关后马上以另一速度反转(反转距离可设定,比如100度), 将反转距离设的大一点,比如400度或700度,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网友F:
这应该是回原方式的问题,碰到接近开关不能马上停止,所以反转再回原,这时把反转角度记下就能以精确的角度回原。我觉得楼主说得第一点很可能跟这个相关的程序设置有关,第四点我没看明白,是不是避免误认信号。

网友G(2006-10-31):
请问楼主,如果在碰触原点接近开关的情况下,执行归原点,B轴会这么动作。
TO:沈阳老宋
  关于第5点,如果楼主将设定值设为大于360度,那按照正常情况推理,这样归原点应该也会产生原点偏移,对不对?谢谢!

网友E:
TO: 许金祥:
    你好,好熟悉你的名字,不过实在想不起来您是哪家公司的,有兴趣给我邮箱发一个邮件好不,很想与你保持联系,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其实,真正的原点是不能用接近开关做的。

网友G:
  TO:沈陽老宋
    謝謝!我的郵箱是:e40056@jyginal.com
希望能與您保持經常的聯系!

网友H:
其实,真正的原点是不能用接近开关做的。
------------------------------------------------
那用什么???

网友I:
沈阳老宋说的好,接近开关的控制精度不会很精确。如果原点离接近开关很近,很可能会在还没有回到原点时就停车,或执行其他动作,请把接近开关挪开一段距离试一下。

网友J:
主要是看最近该机床是否重新调整过零点吗??此为硬限位设置问题,我们的数控车床出现过该问题:-),不过是运动轴罢了,不过原理是一样的,你是那里的,我们可以到现场给你解决!!

网友K:
确实很少见到用接近开关做原点开关的,不过我门这里用的MAZAK的机床,用的FANUC18i系统,绝对编码器的回零开关就是接近开关。我想大概因为他的告诉丝杠螺距比较大吧,有26mm多,远远大于接近开关的感应范围了。

网友L(2008-05-11):
“5\手动回原点时马达按一固定方向以一速度撞向接近开关,碰到接近开关后马上以另一速度反转(反转距离可设定,比如100度),达到反转距离后再快速反转,一般是在差不多再次撞上接近开关的时候停下来,此点即为原点,同时显示B轴位置为零度(即使原点有偏移时也显示为零度); ”

手动回原点时马达按一固定方向以一速度撞向接近开关,碰到接近开关后马上以另一速度反转----应该是与回零方向设置有关。比如设定回零方向为负方向时,B轴往正方向回零时碰到原点开关会马上停止并反转,找到1转信号后停止(此点即为原点)。如果在参数中设置了回原点偏置,则按照设置的偏置值旋转一定角度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