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SHENME

楼主(2005-02-17):
我单位有一台1.1KW的电机。最近发现总是超负荷跳闸,电机空载时三相电流正常,而切平衡。经检测三相绕组都不接地,阻值一致。可是电机的出力为什么会小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2005-05-30):
你怎么知道出力小了 你测它的输出转矩了么 若电机没问题 那么可在工频带负载做试验 若还是没问题 有可能是你的机械设备负载重了 你可能要问 我的机械负载一直没有变啊 我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什么设备 有几种情况你供你参考:1)和塑料挤出机相类似的,加的料多了或所加的材料发生了变化----机械所带负载有了变化 2)机械本身发生了变化---主轴磨损,滚珠磨损,轴偏心度变化 等 总之使总负载加重了 请"得空"参考 敬请"得空"处理后把结果告之,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

网友B:
检查负载是否变大?或电源电压有否降低?

网友C:
保护电路有问题吗?整定值看了吗?

网友D(2011-05-25):
查验电机星、三角接法是否正确。变频器的电机接法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