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元件的标识,我不认识它们,请各位大侠给我解译一下

楼主(2005-02-17):
这是我在一个电路板上看到的几个元件的标识,但是我不认识它们,请各位大侠给我解译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1:A0150-14R29 66285 DELCO 466 KOREA 2:A0152-15828 04891 DELCO 466 KOREA 3:16132083 0144 736 M144309BPA 4:55199 211K20445 5:42827 208K20031 6:207K13K55 09380232 466 SINGAPORE 7:AM29F010B 120JE 01446BVA G 1998AMD 8:185 1620476 E87J KQQEZ0148A 9:2248 1↓R 151D 2568 10:2248 1↓R 149D 1839 11:16212886 G119485 01 S19 Fnr0114C 12:014 S19AB 16700

网友A(2006-01-22):
1:66285 DELCO 466 KOREA   2:04891 DELCO 466 KOREA   3:16132083 0144 736 M144309BPA  3:55199 211K20445  4:55199 211K20445   5:09380232 466 SINGAPORE  6:AM29F010B-120JE  7:1620476 E87J KQQEZ0148A   16212886  PHI   16166240  DELCO  16214851  DELCO  30373  BOSCH  30374  BOSCH  16700 NS  SC370741DW MOTO SC370740 MOTO TPIC44L01DB TI  TPIC44L02DB  TI  TPIC46L01DB  TPIC46L02DB  以上IC是汽车专用IC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0754-4456782  传真:0754-4458822  联系人:陈泽扬

网友A(2008-11-16):
大量销售汽车电脑芯片备有现货 欢迎选购 型号 封装 厂家 管脚 备注 30358 ZIP BOSCH 15 电源芯片 30373 ZIP BOSCH 15 驱动 30356 PLCC BOSCH 28 转速处理 30311 SOP BOSCH 24 转速处理 30424 PLCC BOSCH 28 爆震检测 30023 ZIP BOSCH 5 点火驱动 30373 ZIP BOSCH 15 喷油驱动 30374 ZIP BOSCH 15 喷油驱动 B58290 SOP BOSCH 24 低侧开关 TLE4264 G SOP SIEMENS 24 低侧开关 74HCT573D SOP PHILIPS 20 地址数据锁存器 27c512 DIP WINBOND 28 EPROM B58574 SOP BOSCH 24 地址数据锁存器 B28253 SOP PHILIPS 20 数字处理 B58091 SOP PHILIPS 24 点火前级驱动 B57965 SOP PHILIPS M154 55199 ZIP SINGAPOR 15 电源芯片 42827 ZIP SINGAPOR 15 怠速驱动 09380232 ZIP SINGAPOR 23 空调驱动 62285 PLCC SINGAPOR 68 德尔福 CA3262 PLCC DELCO 28 低侧开关 16132083 PLCC DELCO 28 德尔福 16204891 PLCC DELCO 28 德尔福 21002 PLCC DELCO 52 德尔福 ET455 TOP ST 3 夏利点火驱动 16205799 SOP DELCO 28 德尔福 151821-0571 DENSO 代用 夏利转速处理 68HC711E9 PLCC MOT 52 福田,夏利 CPU带程序 68HC11F1 PLCC MOT 64 金杯。奇瑞等带程序 B58468 PLCC 84 M1 5 4 CPU代程序 B58472 PLCC infneon 68 富康CPU代程序 SAK-C167SR-LM QFP infneon 144 西门子CPU代程序 ATIC17 D1 铁底 infineon 20 捷达电源 30322 ZIP BOSCH 15 电源 30381 铁底 infineon 20 捷达喷油 151007 sop hiachi 20 风度点火驱动 74HC14D sop PHILIPS 14 非门 74HC173D sop PHILIPS 14 非门 B30284 ZIP HBOSCH 15 电源 B58574 ZIP BOSCH 7 怠速驱动 B57965 SOP BOSCH 14 非门 B58253 SOP BOSCH 8 存储器 B58091 SOP BOSCH 16 锁存器 L9170 ZIP ST 11 电源 L9150 ZIP ST 11 喷油 L9122 ZIP ST 11 怠速 2903 SOP ST 8 双运放 BU941 TOP ST 3 点火驱动 L9111 SOP ST 8 运放 74HC273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74HC244A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B57914 SOP PHILIPS 20 锁存器 30301 PLCC BOSCH 28 爆震处理 B58655 SOP BOSCH 20 节气们驱动 B58468 PLCC BOSCH 84 M1 5 4 CPU代程序 B58472 PLCC BOSCH 68 富康CPU 代程序 2248 IR 3 德尔福喷油   CA贴片 IR 3 夏利电子扇驱动 B58731 ZIP BOSCH 15 富康喷油驱动 B58381 PLCC AMD 28 富康 存储器 M27C1001 PLCC ST 28 富康存储器 30356 PLCC BOSCH 28 转速处理 30046 BOSCH 3 点火驱动 16212886 SOP 24 点火驱动 30221 ZIP 21 驱动  AM29F010B-120 PLCC AMD 28 德尔富存储器  7900F SOP TOSHIBA 14 夏利电原采样  E328 QFP MITSUBIS 80 三菱点火 E322A SOP ALLEGRO 16 驱动 916741 SOP ST 16 红旗488点火驱动  TLE5203 SIEMENS 7 怠速 X1 SOP 6 三菱点火驱动 ATIC44---1B SOP MOT 20 捷达点火 ATM46C3 SOP SIEMENS 24 转速处理 29F400BB SOP AMD 44 存储器 93C76 SOP ST 8 存储器 U62H64SA SOP ZMD 28 锁存器 30309 PLCC BOSCH 44 转速处理 30322 ZIP BOSCH 15 电源 30054 ZIP BOSCH 3 点火驱动 5205-2 ZIP BOSCH 7 怠速驱动 SE145 ZIP D 12 夏利电源采样 B1453 ZIP NEC 3 夏利电源芯片 D2162 ZIP NEC 3 夏利喷油驱动 E310 PLCC MITSUBIS 44 三菱点火 M59104 PLCC MTSUBIS 44 三菱点火 MH6111 PLCC MTSUBIS 68 三菱CPU MA7815 厚膜 MTSUBIS 14 三菱电源采样 30639 铁底 BOSCH 36 欧三电源 30380 FFP BOSCH 80 转速处理 30344 铁底 BOSCH 64 喷油驱动 30028 铁底 BOSCH 3 点火驱动 30348 铁底 HOSCH 20 怠速驱动 L9113 QFP ST 64 电源 MAR9109PD 铁底 ST 20 喷油驱动 U705 铁底 ST 20 怠速驱动 V8025MCP 铁底 ST 10 点火驱动 UPA1456H ZIP直插 ST 10 喷油 30313 ZIP直插 HOSH 21 喷油驱动 STA509A ZIP ST 10 风度怠速 D16861GS TSOP NEC 24 A33点火专用 ATIC39--B4 QFP ST 64 喷油驱动 TH--3140 SOP H 20 新款捷达点火 L9935 SOP ST 20 赛欧怠速驱动 B59233 QFP Infieon 144 宝来cpu     上IC是汽车专用IC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0754-84456782 传真:0754-84458822  手机:013542843322   联系人:陈泽扬

网友B(2009-01-09):
太多了,自己到百度去收索吧,多数时候能够下到资料!

网友C:
大部分元件是韩国生产的,具体的还得网络收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