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关于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5-02-17):
我需要选择一个断路器来保证电机的正常工作,但是根据输入电路的要求正常的输出电流是5A,INPUT BREAKER的电流是20A,那我选择的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该是5A还是20A呢?

网友A(2005-05-24):
关键还要看负载的特性,断路器也按特性曲线分为多种.

网友B:
和电机相连,电机启动是会产生8倍的电流,断路器要选D特性的,也就是动力特性的,额定电流不能选的太紧,否则负载一加大断路器就会跳!

网友C:
同一小余观点!

网友D:
选ABB的S253S-K20的断路器,电机保护应该选用K特性的

网友E(2005-07-12):
选精达(JINGDA)的DZ47-63/D型的断路器,电动机保护的应该选D型的就可以.

网友F:
同意小余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