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ipc系列画面的组态

楼主(2005-02-17):
请问B&R的ipc系列的画面用什么软件编写?

网友A:
有三种方式: 1.嵌入式组态,类似与HITECH/PROFACE,只是多支持一些通讯接口,比如:CAN/ETHERNET; 2.一般的组态软件+windows,比如GENESIS/IFIX/INTOUCH; 3.通用型DCS,比如APROL+LINUX. 以上方式后面种类比前面种类复杂.

网友:
贝加来的组态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A:
GENESIS, 版本为6.13,优点在做图,和安全管理上,另外支持VBA脚本,VBA脚本机制可以使你使用任何ACTIEX控件,EXCEL等嵌入,VB的FORM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