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有关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5-02-17):
请问:CAN总线中数据接收设备能知道数据发送设备的地址么?

网友A:
CAN总线协议,发送的保文中都包含有ID号,ID号就是发送设备的地址

网友B:
请问,ID号有几位,一个总线上可以挂接多少节点?

网友C(2005-12-24):
can2.0a  有11个   2e11个
can2.0b  有29个   2e29个
其实只有110个

网友D:
    CAN报文的ID不单有地址的含义,标准帧11位ID,扩展帧29位ID,在ID里可以定义丰富的内容,如源地址,目的地址,功能码等等,关键是符合工程的需要。
    接收设备对ID的识别是通过“滤波器”来实现的。接收节点只接收滤波允许的ID的CAN报文。
    对于CAN总线能够挂接节点的个数问题可以不用考虑,如果ID只用作地址用,那么如“圆寂”说的个数为扩展帧时2e29个,标准帧情况下也可以远多于2e11个,因为可以将前两个数据字节作为地址使用。
    单个网段由于负载能力的问题只能挂110个节点左右,但是加了中继器之后,节点数目可以成倍的增长,可达2e29,所以视作节点数几乎没有限制。

网友E:
接收的节点能知道一部分的发送的地址。因为标识符和滤波共同作用才能使一帧数据接收。标识符能反映一个发送节点的地址。但是因为由滤波的存在屏蔽了一部分标识符。所以说接收节点只能知道一部分的发送节点的地址。
敬请借鉴!

网友F(2006-03-14):
请教一下:  CAN里的11字节的标准帧和定义了包括控制域数据域等很多域的报文有什么关系

网友D:
CAN的标准帧是数据链路层的,是一个通用的标准格式。
而在标准帧上定义的各种功能域是用户的应用层协议内容。
前者是基本的格式框,后者是具体的应用内容。

网友G(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