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数控机床双边同步问题

楼主(2005-02-17):
请教各位高手,我公司的数控机床双边老是不同步,造成副边的减速箱轴时间长了老是扭弯,请问是何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机床目前是用什么方式同步的?

网友B:
应该将y1和Y2 轴重新对齐,如果是外购的机床,应该有标准的操作步骤

楼主:
现在两根轴是用数控系统单独控制的,以前用一边主驱动器控制另一边从动驱动器,后来发觉效果不好,才改过来,效果好些了,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用的是什么数控系统?如果系统没有龙门轴功能,恐怕很难彻底解决问题。 北京中德捷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新近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专门从事西门子工业自动化系统和驱动产品的维修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中园众运大厦D座4206室 邮编:100106 电话:010-64399705 传真:010-64399706 联系人:杨先生 E-mail:info@fastec.com.cn 网址:www.fastec.com.cn

楼主:
用的是Fagor系统,有龙门轴功能的。

网友A:
你的主从方式是如何实现的?两个轴速度是多少?两轴动态误差10个编码器脉冲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X轴是作为主边,W轴作为从边,分别用数控系统的10V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器,速度最高6M/MIN,10个脉冲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A:
每分6米,你现在两轴的位置误差有多少?如果用专门的同步控制器做主从控制,理论上两轴的位置误差应该在2微米以内,考虑到机械、电气方面的误差,应该也不至于让减速箱的轴扭弯。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两轴的位置误差怎么看,是否是在驱动器上看两者的位置反馈脉冲的差值?我看过的,好象是两者的累计位置反馈的差值一直差的很大,有时有几百个脉冲值。

网友A:
你是用脉冲控制的?如果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做同步的话,最好两边的负载是基本一致的,这样,机械电气规格相同,包括驱动器内的参数也相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如果两边的负载不一致,或者因为机械磨损程度不同导致电机负载不一致,用脉冲控制电机,同步效果应该好不了。

网友A:
驱动器刚性还有没有提高的可能?把驱动器刚性提高,也许还能有一点改善。如果不行,恐怕就只能用模拟量输出的同步控制方式,如果目前的控制器没有这样的功能,就必须使用专门的同步控制器了。

楼主:
是使用的模拟量的控制方式,两根轴的伺服驱动器同时接受CNC的10V电压,负载也一样,厂品是龙门式等离子数控切割机,用的三菱伺服,是否控制线路存在问题呢?也有人说过可能是电缆质量不好使从伺服到CNC的反馈脉冲传到CNC端时脉冲丢失了,您认为呢?谢谢。

楼主:
还请教您一个问题:机械刚性的大小及对伺服的影响是怎样的?对增益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应该差不了这么多,一百多个脉冲就比较大了,但是也见到过,差几百个脉冲就离谱了。 是不是线缆的问题,不在现场就很难说了。能否在控制器上看到反馈脉冲的计数误差?如果电机停下来以后,在控制器上看到的误差与驱动器上看到的误差基本一致,就不是线缆的问题。不过,一般来说,电机停止以后,在控制器上,应该基本没有误差才对(除非你根本没有设置积分)。如果真的是在控制器上看不到误差,而在驱动器上能看到误差,那就是传输线的问题了,通常是干扰造成的。而解决屏蔽问题,不外用双绞线、加屏蔽、屏蔽接地、隔离这几招而已。 机械刚性如果不够高(比如,用皮带传动),提高伺服的增益就很容易产生震荡,而伺服增益不高,则动态响应性能就无从指望了。对于龙门同步这样的应用而言,两个电机的负载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但负载总是会有一定的波动,而这个波动需要靠伺服的控制来消化,伺服的增益小,就不能及时消化负载的抖动,造成运动速度、位置与控制器的规划产生较大的误差,两个电机之间也会产生误差。

网友D:
to:自动化菜鸟: 你说的现象在龙门式双边驱动等离子/火焰切割机上很有普遍性,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主要在于机械的累积误差,大多数的数控系统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偿,这和伺服电机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在Fargo的系统上找一找,把你所说的单轴误差一次性补偿回来;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只有更换系统。

楼主:
控制器上只能看到各轴的跟随误差,反馈脉冲是看不到的,只能从驱动器上看到,即使补偿的话是以哪个轴为标准呢?X轴还是W轴,多谢指教。

网友D:
用反向误差补偿功能最简单,你认为是哪一个轴需要补偿就补偿哪一个轴,没有标准。注意,补完了立即将补偿数据删除。

网友A:
这样补偿啊, 机床上电,找机械原点时不对两边的原点做校准吗?

网友E:
同步驱动是最麻烦的的,一个和我打过交道的龙门铣床生产厂也有类似的问题,一般要靠运动控制器的特殊算法才行。 不过有一个麻烦的办法(只要你的双边驱动全是+/-10V驱动,你的驱动器可以三轴以上插补运算)就是将双边轴同步转换成两轴的45度直线差补,精度高一点也许可以,编程麻烦一点。 比如说西门子经济型数控系统中只有802D才有双边驱动功能,发格的8055不知道有没有,8035肯定没有。

网友A:
楼主的问题究竟是运动中不同步还是静态不同步?我之前的理解是运动中动态同步不好,而按照钟秀斌的说法,应该是静态就已经有问题了。

楼主:
说实话我也不能肯定是动态还是静态的,而且切割机的单个坐标的机械原点只有一个,都是放在主边的,即使找原点也是主边完成的,一般来说机器运行半年以上才会出现不同步导致轴扭曲的,因为是齿轮齿条传动的,两边的齿轮与齿条安装不好也会造成这样吗?会的话又是怎样造成的呢?谢谢指教。

网友D:
你现在的机械肯定是扭曲的,我上次说的是把这种状态恢复到原位置,当然还可以用手脉调整(如果有的话)等等。你的齿轮齿条安装不好肯定会产生累计误差,安装好也会,因为有磨损,这时候只能用螺补功能来补偿,但不能完全消除。也就说,你只需要在系统上找出间补和螺补功能,然后进行补偿,可以修正一些误差,但无法完全消除这种累计误差。这些补偿值可能每半年或一年需要调整一次,没有办法可以完全消除不同步。

网友F(2005-10-18):
朋友们。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是FAGOR8055B/M数控系统,到现在还没解决呢,不过我的负载是随时变化的,因为横梁上有左右来回运动的Z轴

网友G:
同步问题可以参照西门子840D系统调整表中的参数。

网友H:
你所说的问题在许多同步轴的运用中都会碰到,主要原因是在回原点时,W轴是跟随主轴回原点,简单说主轴回到了原点,而W轴并非停到了Z脉冲上,如果加上机械上的误差,那么这样两边的误差就比较大了,如果用齿轮齿条本身的精度就不够高,FAGOR的系统有同步功能,但是关键的补偿功能做了不好。如果有需要,我公司是做德国PA8000系统,具有EDGE的功能,而价格和FAGOR差不多。同步这里的完全不必要担心。 QQ:50811408 公司网址:www.jesee.com

网友I:
个人认为,钟秀斌先生的论断值得商榷,“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主要在于机械的累积误差,大多数的数控系统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偿”“用反向误差补偿功能最简单,你认为是哪一个轴需要补偿就补偿哪一个轴”,如果真是这样,那伺服上电首先检查零位,不是更简单?这个零位不会应为机器用久拉,产生磨损而改变,即使改变,几个微米的变化,能影响到减速箱弯曲? 双边伺服同步,主要难解决的还是运动中的不同步,静态同步很好解决, 自动化菜鸟:的问题是零位设定是单边的,这样确实有问题,其实,改成双边的并不难,只要将单边零位信号停机换成切单台电机,应该就可以实现。

网友J(2006-03-14):
安装手册里有如何调试同步轴的,就在  概念   一章

网友K(2006-04-24):
機構的問題要靠機構去解決 兩軸平行度做不好 電控如何解決 那是不可能
一個直線軸有六個誤差量 兩個直線軸有多少組合 控制器如何做動態補償
若不能正視自己設備的問題 是永遠沒答案

网友L:
在做好机械系统精度的前提下,同步轴功能还是很难控制的。要不数控系统的公司也不会拿这个软件包卖钱了。
在这里问一下,如果我发两路相同脉冲给两个伺服驱动器,这两个伺服电机能不能同步??
当然伺服参数相同,机械负载一样。

网友A:
"如果我发两路相同脉冲给两个伺服驱动器,这两个伺服电机能不能同步??
当然伺服参数相同,机械负载一样。"
理论上同步,但是运动过程中会有差异。

网友M:
双驱动结构的床台一定要设置双原点,每次开机寻原点会做两轴的误差补偿,保持垂直度。因负载不同引起的不同步,我个人认为很难解决

网友N:
如果我使用的是直线电机,跨距有1500mm。主从轴都使用光栅尺,
那我的双边驱动应该如何解决?是不是会简单些?
谢谢各位先。

网友A:
不会更简单

网友O(2006-08-30):
我接收过F15T控制的一台倭国小池氧气切割公司生产的船板切割机床,以铁轨作为X轴全机移动切割,这时存在左右轨电机同步的问题,铁轨长60米,绝对没用光栅。调试时我见到他们把电机拆下来的。具体怎么做的不太清楚。

网友F:
我用的FAGOR8055B/M系统,同步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P:
用双边驱动,双光学尺反馈,两光学尺差值与从动轴给定命令相作用。没验证过,仅作参考。 摘自其他网页。

网友P:
目前床子/加工设备越做越大,精度要求越来越高,觉得该贴非常有意义。
顶起来!
   欢迎各位来宾踊跃讨论!

网友Q:
首先要确定是机械不同步造成的还是电气不同步造成的,如果确定是电气问题,可以采用主从结构,主伺服采用系统的电压指令,从伺服接受主伺服的输出脉冲作为指令,而不用系统的指令,并且将从动的参数中速度、位置增益调好,再将前馈增益调好即应可以实现同步。
另外,零漂也会引起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P:
谢谢jacklw!
我在考虑下面一个方案,各位帮我看看是否可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运控卡1、2、3轴分别为X、Y、Z轴,Y轴是要双边驱动的,4轴作为2轴的随动轴,电子齿轮比为1:1,双边同步带传动,运控卡实现全闭环,模拟输出,光学尺位置反馈。
Y轴输出直接接Y驱动器。W输出接一个同相加法电路,加发电路另一输出为一微处理器控制电路输出;加法电路输出送另一边驱动器。
微处理器实时读取双边光学尺计数值(设双边同步时计数值相等),将差值经DAC转换后输出放大后送同相加法电路。

网友P:
光学尺分辨率0.1微米,最大瞬时同步误差100微米以下,是否可行?

网友:
我觉得,你用控制器的两轴做同步,再加上一个单独的微处理器,有屋里盖房的感觉。而且这样做了,对性能一般也不会有叠加的提升(除非你采用一种比较诡异的用法)。
至于最终效果,这个影响的因素很多。这个指标只从控制上看问题不大(当然,还要看你的速度),但也要机械、电机有保证才行。

网友R:
应先解决机械问题,一般切割机导轨上带定位装置,是否定位装置未调整好

网友P:
谢谢斑竹和牛牛牛!
我以为,控制器电子齿轮模式力图使被控制轴跟随最小,但我不知道这样的速度控制,会有多大的误差?所以才额外增加一个高速MCU作误差修正的,刘工的意思是电子齿轮模式本身就有比较好的控制效果,没有必要屋里盖房?
现在还只是方案设计阶段,机器还没装配,结构是大理石气浮导轨结构。

网友:
我的意思是,这样两个独立运算、功能重叠的控制器,把输出简单叠加不太会带来性能提升,更有可能带来性能下降。电子齿轮的功能是否足够好,要看控制卡本身的性能,这我不敢保证。
要么,就完全使用控制卡的同步功能,要么就单独使用一个同步控制器。
如果一定要两者同时使用的话,在控制卡上只使用速度和加速度前馈这样的开环算法,关闭PID之类的闭环功能(比如把相关的系数清零),这样至少两者之间不会互相影响。

网友P:
多谢斑竹!
最大速度300mm/s。
那我就用板卡的电子齿轮功能,全闭环控制,如果到时候有异常,再请你支招好了!谢谢!

网友S:
现在这种架构的机床真的很多。
我现在开发的一台,是采用双反馈,双输出DAC控制方式。其中#2是主动轴,#4从动轴,#4从动于#2的指令位置。那么如果假定机械上问题OK,两个轴独立完成回零,那么只需要解决两个轴分别的pitch补偿,就可以保证两个轴的同步性。
但现在的问题是,两个轴独立回零的方式到底该怎么做?
楼上的图示“纠正因数”,在日本是有此做法的,不过可能非常复杂。

网友P:
我个人以为,需要知道产品工艺或者结构在最大速度下所能允许的最大位置差再作设计比较合适,比如,有的只能是十几个微米,也就是二十几个直线编码器当量,根本没可能,而有的可以到0.几毫米,有几百个当量的,不作任何纠正因素,应该也能可靠的实现。

网友P:
楼上的朋友,两个轴回零(低速)不比高速移动难办。
选用带RI锁存的板卡,回过零之后将锁存值读出来算出偏移量即可,一个轴回零就好了,不必也不太可能使另一个轴也在零位。

网友:
但现在的问题是,两个轴独立回零的方式到底该怎么做?
不可能真的“独立”回零,那就机毁人亡了。比如#2先回零,#4做跟随,完成后,#4回零,#2做跟随,完成后,根据两个零点之间的补偿值对#2的位置进行修正,接下来就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T: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在起弧时对接地不好的系统会产生极大的干扰,
你最好曾别的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T:
建议 增加接地极,要好处无坏处
电缆线布置具有反干扰特点

网友T:
以前遇到过干扰问题,就是等离子切割机产生的,影响的后果倒不一定,
近作考虑问题时的一个注意方面,请各位参考

网友P:
正是斑竹的想法!不过,如果有RI锁存的板卡,只需要一次回零就可以了,省点时间。

网友U:
有一套设备要设计控制电路.要求两电机在运行中要同步,在停止时误差不大于1毫米(负载重40吨,两立柱之间距离为25米)请问哪位师长用怎样的办法可以做得到.我是第一次搞这样的同步,没什么经验,请指教.谢谢.还有,如用变频电机,用变频器和PLC来控制,能做得到同步吗?

网友:
速度是多少?

网友V:
登大眼睛关注此贴!!!!

网友O(2006-10-10):
双边同步

网友W(2008-02-09):
经反复研究和实验,本人采用开放式运动控制卡完成了双轴同步控制功能,通过特殊参数设置实现交叉耦合补偿功能,可实现同步误差报警和自动监控功能,当同步误差过大时,设备自动停止。不增加任何硬件成本,仅软件设置。感兴趣的朋友可通过邮箱和我联系。

网友X(2008-10-14):
40楼、44楼的经验值得考虑------首先应该看看是否机械方面的问题。我公司一台数控火焰切割机,运行一段时间也会不同步(双边齿轮齿条传动),松开离合器后,咔哒一声响,龙门横梁明显抖动一下,这样双边不同步量被释放,最后检查是机械传动部分松动导致齿轮-----齿条啮合不紧,运行中有失步并积累所致

网友Y:
龙门同步功能目前尚属于中高端数控功能。

网友Z(2009-09-25):
感觉对于齿轮齿条传动的切割机而言同步问题还不是很大问题,因为精度要求甚低。

刚刚调试过一台跨距较大的龙门结构,总结了几种方法:

1,最原始的一路脉冲变两路的开环方式(精度和动态响应高时不成);

2,两个单独通道控制,驱动器在速度模式,电机端调试复杂,对两个Y轴的结构相似性要求高;

3,主从动,Y2跟随Y1的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反馈值,驱动器在力矩模式,调试Y1PID时Y2跟随动,反之亦然,反复调整,效果基本满足需求;

4,主从动,Y1回零时Y2跟随,Y2回零时Y1跟随,调整回零偏置或者限位开关位置将两轴按Z信号位置调到几个微米以内,这样可以每次开机时将前边积累的机构误差化解掉;

5,交叉解藕方式,据说这是目前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因为已经满足要求没有再深究;

6,扩展PID算法,两边惯量不匹配可以通过提高伺服频率和控制算法,改善也明显;

注意:若是跟随反馈指令时,跟随轴的加速度前馈会明显放大噪声,需要斟酌参数;

网友AA:
使用直线电机双边驱动,一个反馈

网友AB:
太精彩了,学习了

网友AC:
直线电机双边驱动,一个反馈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