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项220V马达用三项220V电源有影响吗

楼主(2005-02-17):
请教单项220V马达用三项220V电源有影响吗?不长时间使用,间隙使用.

网友A:
请问你的三相220V电源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B:
不明白,既然有三相电,你可以直接接单相220V.

楼主:
三相220V变压器转变过来,我已经使用过,单相马达需外加电容的. 但不清楚长时间使用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C:
那要变频器还有用吗?不明白?

楼主:
原本马达所需电源为单相220V/50HZ,现在因为厂方只能提供三相220V/60HZ电源,所以只能用两相220V来启动马达,可以使用.请问这样会有影响吗?马达间隙使用.

网友D:
用台达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用过

楼主:
我指的是60W的小马达,恒速.不需要加变频器

网友C:
转速会受影响,我用过60HZ的电机使用在50HZ电源,速度明显变慢,而且电机很快就发热。但不知50HZ的电机用在60HZ下是否会相反?不过你可以试以下,短时间内没问题的。

楼主:
我担心马达的动力是否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