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EI-90的部分资料

楼主(2005-02-17):
INFI-90模件 一. 基本概述 INFI-90模件主要有多功能处理模件(IMMFP01)、模拟量主模件(IMAMM03)、模拟量子模件(ASM01、ASM02、ASM03和ASM04)、控制输入/输出子模件(IMCIS02)、数字输入子模件(IMDSI02)、数字输出子模件(IMDSO04)、现场总线子模件(IMFBS01)、网络接口子模件(INNIS01)、网络处理模件(INNPM01)等组成。 1.1 IMMFP01是一个多闭环模拟量、顺序执行,批处理及高级的控制器,可提供处理控制问题的强有力的解决办法。本模件配有一套易于理解的功能码,能处理甚至是最复杂的控制策略。INFI-90系统使用许多不同类型的模拟量及开关量I/O子模件与处理器通讯。MFP可与以任意方式组合的最多64个子模件进行通讯。MFP有三种运行方式:执行、组态及故障。#12机组MFP01模件均采用冗余配置方式。当主模件处于执行方式时,后备MFP处于热备用方式等待,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主MFP离线,则备用MFP接替工作,控制的切换无扰。 1.2 IMAMM03模拟量主模件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INFI-90标准组件,它同模拟量子模件ASM01、ASM02、ASM03和ASM04配合可以接受并处理来自现场的多至64路模拟输入,这些输入可以是高电平、热电偶或是热电阻。由AMM03完成的功能有输入选择、数字化、百分数转换、工程单位转换、TC和RTD线性化、TC冷端补偿、开方、多项式调整等,它同时也产生例外报告和报警。 1.3 控制输入/输出子模件(IMCIS02)具有控制和输入/输出两方面的功能。就控制方面而言,CIS02主要用于模拟量过程的控制;关于输入/输出方面,CIS02作为子模件可接收4路模拟量输入信号,3路数字量输入信号,可输出2路模拟量信号,4路数字量信号。 1.4 现场总线子模件(IMFBS01)向多功能处理器输入15路模拟量或频移键控(FSK)数字量信号。它是INFI-90系统中将现场设备和贝利控制公司的智能变送器连接到控制器模件上的专用子模件。 1.5 数字输入子模件(IMDSI02)是一个具有16个通道的数字输入子模件,它是现场输入信号与INFI-90过程控制系统的接口。 1.6 数字输出子模件(IMDSO04)有16个数字输出通道,用来将INFI-90控制系统的控制信号输出至现场设备。主模件提供控制功能,该子模件完成输出功能。 1.7 网络接口子模件(INNIS01)是INFI-90网络所有通讯模件的智能前端,所有通讯模件在网络进行通讯时都要经过INNIS01子模件,它是联接网络和INFI-90通讯模件的模件。它可以同INFI-90的不同类型的通讯模件组成各种INFI-90网络的接口单元。同时NIS还提供了一种监视网络节点电源系统工作状态的手段,通过通讯系统这个电源系统状态的信息可以在运行员操作站上显示,以便实时监视网络中各节点的电源工作状态。 1.8 网络处理模件(INNPM01)是PCU与INFI-90网络之间的通讯模件。它与INNIS01通讯子模件一起组成了过程控制单元的网络通讯接口单元。它的功能是在INFI-90网络和过程控制单元的控制总线之间传输信息。INNPM01通过子模件扩展总线经过INNIS01模件与INFI-NET进行信息交换;通过控制总线与过程控制单元的主模件进行信息交换。 模件详细说明见INFI-90分散控制系统硬件及软件说明书。 二.校验项目: 2.1 用AMM03主模件校验热电偶子模件ASM02各输入点的零位及量程。 2.2 用AMM03主模件校验热电阻子模件ASM03各输入点的零位及量程。 三.质量标准: AMM03是智能的INFI-90组件,具有对子模件的校验功能,校验是一种软件方法,对硬件中较小变化引起的误差确定校正系数。校验完成即满足INFI-90的质量要求。 四.校验步骤: 在进行模件校验前需将AMM03主模件的CFG文件从模件中回收至工程师站,以备校验失败时恢复原模件状态。 4.1 采用外部信号源对热电偶子模件ASM02进行校验。 4.1.1 对热电偶子模件进行单点校验。此种校验方法不会影响其它各路输入的正常工作。 4.1.1.1 调整校验命令块CCB,即子模件中的#74功能码,禁止被校验点工作 (S1)=1; (S2)=子模件被校验点块号。 4.1.1.2 将外部信号源接到端子单元NTAI02相应的输入端子上。(信号负端接端子3,正端接端子4。) 4.1.1.3 设定外部信号为0mV,设定CCB,完成0 mV校验 (S1)=6 4.1.1.4 设定外部信号为100 mV,设定CCB,完成100 mV校验 (S1)=7 4.1.1.5 去掉NTAI02上校验信号,将现场接线恢复。 4.1.1.6 调整CCB,恢复校验点工作 (S1)=10; (S2)=被恢复(校验完成)点块号。 4.2 采用外部信号源对热电阻子模件ASM03进行校验。热电阻子模件的零点和量程校验只能单点进行。 4.2.1 100Ω热电阻 4.2.1.1 调整CCB,禁止被校验点工作 (S1)=1; (S2)=要校验点块号。 4.2.1.2 将精密电阻接至被校验点的输入端子上。 4.2.1.3 电阻设定为100Ω,调整CCB,完成零点校验 (S1)=8 4.2.1.4 电阻设定为400Ω,调整CCB,完成零点校验 (S1)=9 4.2.1.5 移去电阻,恢复现场接线。 4.2.1.6 调整CCB,恢复被校正点的工作 (S1)=10 五.维护及投运。 5.1 INFI-90模件的日常维护: 每日对电源及卡件巡回检查,注意观察模件状态灯,有无故障。 5.2 定期维护及试验: 5.2.1 每次停炉再启动前,所有MFP模件、NIS模件,进行主模件与冗余模件切换。 5.2.2 电源及卡件清洁: 每年一次或在适应时机将机柜模件拆下进行吹灰、清洗。 5.2.2.1 机柜断开电源,对模件编号、位置登记清楚。 5.2.2.2 拆下模件,记录每个模件设置的开关位置。 5.2.2.3 用氮气对模件吹灰,用99.9%分析纯的酒精对模件地址开关、与插槽接触的金属部分进行清洗,自然晾干,并清洗机柜插槽。 5.2.2.4 将电源模件插回,做电源空载试验,记录。 5.2.2.5 核对模件开关状态位置,将模件插回插槽。 5.2.2.6 送电,做电源负载状态试验,记录。检查模件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5.3 常见故障及处理。 5.3.1 DSI模件常见故障及处理。 具有16个通道的数字输入子模件,当该通道输入为1时,模件面板上对应灯亮。可通过直接短接信号方式检查输入通道是否正常。若通道坏,可更换通道或更换模件。 5.3.2 AMM及ASM模件常见故障及处理。 下列情况须进行校验: 1. 新组态的模拟量输入点; 2. 当主、子模件是最初安装时; 3. 当主模件补更换时; 4. 当子模件地址改变时(改变了引用它的块号); 5. 当不易丢失的存储器被初始化时; 6. 当模拟输入定义块(FC158)中,对引线电阻参数作了改变时; 7. 当子模件和端子单元间的电缆长度改变时; 8. 定期进行,清除无器件老化的影响。 如按正确步骤,校验无法完成,则可能是被校验输入通道已发生不可校正的损坏,需更换通道或更换子模件。 5.3.3 电源模件故障及处理。 电源模件需每日巡视检查,如发现状态灯红,则是有故障出现,多为接触故障,如无法排除,则更换模件。 5.3.4 MFP模件常见故障及处理。 MFP模件正常工作状态有组态、执行两种方式。运行时,模件处于执行方式,模件状态灯为绿色,且主模件7、8号灯亮,冗余模件8号灯亮。常见故障为模件状态灯红色,显示故障。由于MFP模件为冗余配置,当一个模件故障时,另一个模件自动切换为主模件运行。此时可将故障模件复位。如复位无效,则需更换模件。 5.3.5 其它故障及处理。 检查模件故障时,注意检查模件与插槽、电缆、端子单元间接触是否良好。 谁有新华硬件说明和西门子的TELEPERM-XP系统说明,请发给我好吗?小弟邮箱是houhou_yezi@sina.com

网友A(2008-11-23):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有大量ABB模块、端子板、电缆等备件!有技术上的问题也可以来电话咨询。

ABB专用电缆:  NKAS01NKLS01NKTU01NKTU02NKTT01-36637814A26637813C11017235L700959-AC0002MNKAI01NKAS01NKSER02NKSER01NKMP01NKSER01NKSER02、NKTU01高压(380V)

ABB安装单元:IEMMU01IEPMU01

电话:027-82638400转607姚佳  传真027-82636364

网友A:
ABB模块:IEPEP03、IEPAS02、IMMFP02、IMSER02、IMASO01、IMAMM03、IMASI02、IMASM02、IMCIS02、IMASM03、IMASI03、IEPAS02、IMMFP02、IMDSO04、IMDSI02、INNIS01、INNPM01、IMDSM04、IMDSM05 端子板:NTCL01、NRDO02、NTAI02、NTCS04、NTMF01、NTDI01、NTLS01、NROI01、NTMP01、NTAI04、NTAM01 电缆:NKAS01、NKLS01、NKTU01、NKTU02、NKTT01-3、6637814A2、6637813C1、1017235、L700959-AC0002M、NKAI01、NKAS01、NKSER02、NKSER01、NKMP01、NKSER01、NKSER02  安装单元:IEMMU01、IEPMU01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2638400转607姚佳  传真027-82636364

网友B(2010-01-26):
鉴于目前市场上ABB 的Symphony系统出现很多经销商,

为保障客户权益,购买产品请和ABB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ABB中国客户服务中心
服务热线(国内): 8008209696, 4008209696
服务热线(国际): +86 21 33184688
传真: +86 21 33184686
邮箱: China.ContactCenter@cn.abb.com

网友A:
同意所谓的ABB中国客户服务中心所说的,不过大家在打电话之前还是查查他的服务电话:021-33184688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021-33184688李敏杰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联系方式
电话:021-33184688地址:上海... 电话: 86-021-33184688 传真: 86-- 地址: 中国 上海市

网友A:
ABB的模件是没有假货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除非是骗子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