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如何加密

楼主(2005-02-17):
请问各位老师欧姆龙的CPM2A型PLC在上位计算机软件里如何加密,写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在PLC程序的最前面加上如下语句(实际是梯形图): LD AR1001 OUT FUN(49) 000 ,000 ,#ABCD #ABCD(要加的密码) 该立即数传到PLC后,下次上电有效.若要从PLC上载程序,就要先在PLC--保护—释放数。在进入程序后删除上述语句,下次上电有效。

楼主:
有一个问题,我在程序画面输入后,出现红色,还是报错。在梯形图里输入也报错,因为第一次用这种东西,希望楼上这位老师再详细一点讲,谢谢

网友A: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如上所述,估计你是在FUN(49)参数设置上有错误,#ABCD输入通常的数即可。

楼主:
王老师你好! 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有很多地方不懂,能留一个电话或QQ吗,以便于我们交流,先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有问题就发邮件吧

网友B(2011-03-31):
我加在程序中间为什么不 能加上呢 ?是 一定要加在首行吗?

网友C:
程序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