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输出4-20mA并可以任意调节4mA和20mA的元件

楼主(2005-02-17):
在任何状态下,任按键调节4mA和20mA

网友A:
操作器 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上海华精公司

网友B:
买个信号发生器

网友C:
www.econtrolnet.com  STC112,有两路0-20MA输出,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设置,范围为:0-2000

网友D(2005-03-22):
我们有一款传感器HFP2-001检测0-20mA电流,线性输出25mA不知能否适用,联系www.hinode.cn

网友E(2005-06-06):
用手操器就行了。4-20MA手动输出,前面还有光柱指示(同时还能指示输入的热阻或热偶等信号)。 再就是买一块信号发生器。 我是卖手操器的。13480685977

网友F:
利用220V/5V变压器一只、桥式整流块一只、多圈电位器一只进行简单的组合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