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数据采集与显示

楼主(2005-02-17):
我有15个温度、距离、张力、厚度等产生的标准模拟量信号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怎样用最省钱的方法实现?请代理商报方案型号及价格。 hehenaner@yahoo.com.cn

网友A:
用labjack U12 (8个AD 2个DA 20个IO 采样率8000K) 价格1550元 您只要两块就行了。详细请到www.ade-tech.com上查看,有其中文使用说明书下载。

网友B:
我公司的STC-1两台可以实现,通过485口,与触摸屏连接,协议为MODBUS RTU。性价比绝对好! 010-68703353 www.econtrolnet.com

网友C(2005-03-24):
采用S系列I/O模块 S1116全混接信号输入,全隔离,工程量值无需再计算,RS485,MODBUS-RTU协议,16路:2980元 欢迎上www.xmson.com.cn 010-62250442/62241752 转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