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编程

楼主(2005-02-17):
我搞PLC7年了,现在举几个例子,向初学者说明一下如何学习PLC编程,抛砖引玉,希望高手加入。 1.要学习电器线路知识。如简单的按钮启动停止一个电机,OMRON CPM1A 为例,设00000为启动按钮,00001停止按钮,1000控制接触器,程序为:LD OOOOO OR 1000 AND NOT 00001 OUT 1000 2.熟悉工艺流程。编程为生产服务,要了解熟悉工艺流程,把现场的输入输出确定好,才能PLC选型;了解工艺流程,才能确定输入输出之间的各种关系,顺序先后,逻辑关系等等。 如:一小车在A与B之间往返,要求: 按下启动按钮,在A处启动,到达B处停止,停止两秒后返回A处,在A处停2秒后开向B处,停2秒.......循环往复,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小车停止. 00000:启动 00001:停止 00002:A处行程开关 00003:B处行程开关 1000:A->B正转 1001:B->A反转 LD 00002 TIM 001 #20 LD 00000 OR T001 AND NOT 00003 AND NOT 00001 AND NOT 1001 OUT 1000 LD 00003 TIM 002 #20 LD T002 OR 1001 AND NOT 00002 AND NOT 00001 AND NOT 1000 OUT 1001 END 此例还可加上难度,如:启动必须从A处开始,按下停止按钮后,小车回到A处才停止,大家可以自己练习答一下.

网友A:
不错,虽然没什么用对我!但对初学者应该有点启发。

网友B:
rose吴: 你好! 你还应当画出梯形图文章的说明效果会跟好些。

网友C:
上山说的好,

网友D:
回复楼主题目:用FX2N编写“小车自动往复循环”程序 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按钮,在A处启动,到达B处停止,停止两秒后返回A处,在A处停2秒后开向B处,停2秒……循环往复,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小车停止. I/O分配:X0--启动,X1--停止,X2--A处行程开关, X3--B处行程开关;Y0--电动机正转A→B ,Y1--电动机反转B→A 程序语句: 0 LD X0 1 OR Y0 2 OR T2 3 ANI X1 4 ANI X3 5 ANI Y1 6 OUT Y0 7 LD X3 8 OUT T1 K20 11 LD T1 12 OR Y1 13 ANI X0 14 ANI X1 15 ANI X2 16 ANI Y0 17 OUT Y1 18 LD X2 19 OUT T2 K20 22 END

网友E: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学习编程,特别是梯形图的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D:
rose吴,你好! 我没用过OMRON CPM1A,但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一小车在A与B之间往返”的程序,我觉得在LD 00000语句之后应加入OR 1000语句进行自锁,是否是笔误,还是我没看懂?请指教。

楼主:
TO 电内行: 你说的很对,是应该自锁,加入 OR 1000一句,你是一个细心的老师,我们多联系,好吗? LD 00002   TIM 001    #20   LD 00000   OR T001 OR 1000 新加的   AND NOT 00003   AND NOT 00001   AND NOT 1001   OUT 1000   LD 00003   TIM 002    #20   LD T002   OR 1001   AND NOT 00002   AND NOT 00001   AND NOT 1000   OUT 1001   END

网友F:
rose吴: 您好! 我是plc的初学者,现要用plc(梯形图编程)来控制消防系统的部分联动控制。不知您能否帮我提供一些资料? wulidan57@163.com 谢谢!

网友G:
你好,能多交一点给我吗?我的E-MAIL:sunzhanghong2003@.163com

网友H(2010-12-22):
我想用欧姆成CPM1A做一个自动小车。控制要求:
第一种模式:按下运行开关,小车开始前进(正转),检查到感应器1时,不做任何动作继续前进。检查到感应器2时,小车停止。再次按下运行开关,小车续前进。检检到感应器3停止。再次按下运行开关,小车后退(反转)检查到感应器2,3都不做任何动作,继续后退。当检查到感应器1时停止。此时一个往返动作结束。
第二种模式:按下运行开关,小车开始前进(正转),检查到感应器1时,不做任何动作继续前进。检查到感应器2时,小车停止。再次按下运行开关,小车后退(反转)。检查到感应器2时,不做任何动作,继续后退。检查到感应器1时停止,此时一个往返动作结束。
两种模式通过一个开关来转换。

网友H:
哪位老师能给我画个梯形图出来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