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本人在线等待

楼主(2005-02-18):
各位大侠,本人有一问题求助.我现在一个项目是用步进做的,要求做速度闭环.我想请问一下,步进电机能做速度闭环控制吗,假如能做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饲服电机可以做速度闭环,那是通过专用的饲服驱动器实现的.而步进驱动器功能简单,并且步进电机走位只认发送的脉冲数,好象跟速度没有关系,当然电机的速度跟脉冲发送的频率有关系的.

网友A:
步进做速度闭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伺服的速度环是厂家在驱动器里做好的,而你要自己在控制器上做闭环而已。接个编码器或者其它什么反馈装置,把速度信号反馈到控制器上就是了。 不过,这样做意义不大,步进电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一般来说不需要闭环修正,如果真的出现堵转,电机不动了,你还能在控制器上补偿,提高输出脉冲频率吗?最多就是报警而已。

楼主:
刘工,那就是说采用常规的闭环控制方式,将速度反馈到PLC,再通过PLC的PID整定来实现速度控制.确实意义不是很大,可是领导感兴趣没办法.

网友A:
除非你自己做驱动器,调整给电机的电流,否则,电机真的堵转了,PID怎么算也没用。电机堵转或者丢步的时候,对控制器来说,当然是反馈速度偏低,无论PID的算法怎么设计,一般来说应该是提高输出进行补偿。可是步进电机已经堵转了,你给他更高的频率他反而会转起来? 步进电机做闭环控制,如果不是自己做驱动器的话,位置环还可以补偿,算有点价值。速度闭环,除了报警就真没有什么意义了。或许,您要补偿机械、电气参数的错误(比如,把减速比算错了)?如果是这样,误差不是电机的能力带来的,理论上可以通过闭环检测来补偿。可是,这些参数为什么会错呢?

网友B:
我愿意给你提供帮助   技术和时间都不是问题   类似的控制做过许多,可以为你提供最优性价比和人性化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告诉我你的问题和具体控制要求   我的邮箱:penglei-djtech@163.com   MSN:penglei001@hotmail.com

网友C:
我认为有时可同时存在步进电机位置的开环控制和前进速度的闭环控制。 在有关轨迹切割的数控系统(等离子切割,电火花切割等)其轨迹属于位置控置,可用步进电机开环控制。但为保证稳定的切割,需反馈回切割间隙的状态,然后控制切割轨迹前进的速度,这必然是一个闭环控制。 即插补运算的轨迹是位置控制,插补步进的速度是一个速度闭环控制。 步进驱动作速度伺服是常有的事儿,只不过有时不怎么说就是了。

网友A:
亦云人云上面所说的工作方式,根本不存在速度环,好象和“速度闭环”没有关系吧?这种方式只能算是通过对速度的控制实现切割深度或者切缝大小的闭环控制。

网友D:
步进只是开环用,闭环没有意义。

网友C:
这里,我不想和“刘岩利”来抠定义,因为这是“队长”的家。 我想问一下,“队长”及其领导,究竟想控制些什么对象,为什么要速度闭环, 情况介绍得多一些,这样才有利于大家展开进一步讨论。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仁兄的讨论.我们主要是要求X轴运动的时候要恒速.采用的是步进电机,能作成速度闭环.可是这个环怎么搭建?步进驱动器是个执行结构,是个开环系统,编码器速度反馈的是脉冲信号也不是模拟电平信号,步进电机速度是由脉冲发送的频率决定的,怎样组成闭环去控制发送脉冲的频率呢?    热烈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大家帮我考虑考虑,呵呵.

网友E:
要闭环控制就用伺服电机 用步进电机做闭环控制我感觉有点搞笑 从成本上来说也不便宜啊

网友C:
一共几个轴?有无其它要控制的目标对象?如切割机的间隙,卷带机的张力...等等。 如果没有其它目标对象,只求步进电机速度稳定,那只要发给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稳定就足够了,没必要闭环控制。 如果有其它控制目标,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是否可以把“领导”讲话忠实的再说一下。

网友C:
到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步进电机的瞬时速度不是很稳定的,是脉动的。 如果要减少速度的脉动,应该采用高度细分的步进驱动器。 如果还达不到“恒速”要求,那就要换别的电机和控制方案了。

网友A:
步进电机开环工作中,什么因素会导致速度不稳定或者不准确?我能想到的,就是下面几条: 1、电机能力问题,扭矩不足,导致丢步、堵转 2、传动部分问题,比如皮带打滑 3、控制部分问题,给定信号错误 4、电气问题,信号传输线有干扰 其中,扭矩不足是不可能用控制信号来补偿。如果开环信号都能给错,基于对制作者能力的认识,好象没有理由相信补偿后的信号会更正确。电磁干扰,这个好象也不太可能用控制信号来补偿。难道说,真的是传动部分差,要补偿吗?

网友F:
1、没有什么做不到做得到,只有合不合适! 你用PLC做速度环可以,但你的精度要求多少?,因为PLC只能每个循环才调整一次你的速度,这样有可能会太慢。 2、你要不要求故障处理,如果不需要则另当别论; 3、放着好好的速度型伺服电机不用,用步进是不是有点别扭? 速度型伺服控制,用电压控速度,闭环是在驱动器里面的,无论性能和可靠性都要强多了。 最后一般速度型的控制都是要带可变负载的,如果用步进本来就力小,如果阻住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反过来,如果你的负载是稳定的就不需要闭环了,用开环效果是一样的,速度取决如你PLC的PTO是不是稳定。 算了,如果你一定要用,就过来买我的小PLC吧,硬解题结构,HSC和PTO都是硬件支持的,性能稳定:)

网友G:
东方电机做步进有些特色.请选New AlphaStep Plus Systems http://www.orientalmotor.com/automated/newproduct/index1.htm#9 它的反馈是用RESOLVER实现的. http://www.eepn.com/Locator/Products/ArticleID/31038/31038.html 也许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