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

楼主(2005-02-18):
有个精密平台项目,需要两个方向的转动,不要求联动。想采用步进电机系统。要求能有速度控制,连续动和点动的功能,做这么个控制系统下来大概要花多少钱??

网友A:
既然是精密平台,步进电机能达到其精度吗? 价格不会很贵!看你用多大力距的步进,用什么控制器:PLC?单片机?

网友B:
我愿意给你提供帮助   技术和时间都不是问题,可以做到几个丝的精度   类似的控制做过许多,可以为你提供最优性价比和人性化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告诉我你的问题和具体控制要求   我的邮箱:penglei-djtech@163.com   MSN:penglei001@hotmail.com

网友C:
我有 WIN98 下的数控程序,不须任何控制卡,直拖步进电机,略加剪裁修改便可符合你的要求, 你若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细谈。 请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20051223422018111.jpg

网友D:
你的成本取决于你所要求系统的大小,如平台的长度,需要进行全闭环(即是否增加外部直线编码器)等。步进同样可以取得很高的精度。控制精度不是伺服和步进的根本区别。 控制系统不复杂,你考虑采用什么样的界面来实现决定成本。

网友E:
最关键的是,您的精度要求是多少?还有就是工作速度与负载大小。

网友F:
视觉和运动应该是一家的.谁也离不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