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求助:变频器在药厂制冷机上的节能情况

楼主(2005-02-18):
求助:我有一台变频器用在制药厂制冷机上,在未用变频之前满负载耗电260A,用变频之后现调在50HZ满负载时耗电305A,且制动效果不理想,我们主要考虑节能效果,谁能給好的建议,不胜感谢!!

网友A:
请再详细说明一下你的现场负载情况好吗,比如说 电机名牌功率,电机极数,这对于我们判断问题起很关键作用

楼主:
电机品名现找不到,电机是国产的,电机极数是三相鼠笼异步电机,电机功率为220KW。

网友B:
变频器上了,不一定就节电!这和你的现场工况有着很大的关系!例如,你的制冷机必须满负荷运行,那样就无法节电! PS:305A的电流是变频器的输入还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