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SD70定位

楼主(2005-02-18):
我做了一套控制系统,采用三菱A系列PLC+A1SD70+外置编码器定长,现出现使用过程中偶尔有超长现象,超长以后又会自动恢复到正常状态,无规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增益设定的不好

楼主:
TO:WAYAYA 请教一下是伺服控制器的增益还是定位模块的增益设定不好?谢谢!

网友B(2005-03-23):
请教一下MR-H11KAN与AISD70+外置编码器接线图?谢谢!

网友B:
老兄: 我有MR-H11KAN与A1SD70+旋转编码器定位控制的程序。

网友C(2008-11-28):
我有A1SD70+MR-J2S-350A+编码器的图纸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