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 SYSTERM标签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2005-02-18):
我在看iFIX演示系统时 看到SYSTERM标签 我怎么不知道在那 各位大虾能否告知 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有SYSTERM这样的标签? 你是否在vba中用系统函数,比如: system.fixlogin system.fixgetinfo 等等

楼主:
请问:在iFIX数据库中 标签栏中输入 SYSTEM 标签名时 显示 “该名在数据库中以作为报警区或标签名使用”该怎么解释呢 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