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卷簧机谁做过?请赐教

楼主(2005-02-18):
请问有谁配过自动卷簧机,就是通过伺服把钢带拉出,定长冲断,形成发条的涡卷弹簧 目前此种机器的市场情景如何?

网友A:
兄弟是只配过卷簧机的控制器,还是只什么呢? 如果是的话,请跟众为兴公司的陆工联系。0755-26722719

网友B:
这种机器市场不错,但如果你以前没接触过,那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跑.我的几个客户都是做这个的,还可以.

网友C:
就我所知,我公司的客户中也有做这种机械的,不过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公司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用的是松下400W和750W的电机。 至于市场如何倒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