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气系统电机陡动问题

楼主(2005-02-18):
我用日本三垦变频器SPF系列并安装SWS供水基板应用于恒压供气系统,变频器在升速和降速成过程中电机出现陡动现象,特别是在31HZ时陡动最大,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共振,31HZ设为跳跃频率。跳跃宽度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B:
跳跃频率不能避免升速和降速过程的共振。 跳跃频率是对设定频率的约束。

网友C:
这是普通电机在应用变频时常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电机的共振频率问题,普通电机通常为在50HZ出厂测试其轴的动平恒,现在电机需要0---50HZ状态下运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种现象,如要切地解决,最好更换变频专用电机, 如要将就用,可以采用跳频方法或采用加固其刚性连接,但效果可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