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如何连接远程的opcserver

楼主(2005-02-18):
在vb中连接本地的opcserver成功了,连接远程的server失败。请问,如何配置相关内容,如帖子里说的dcom配置(按照那样配置了,也不成功)。 Myserver.Connect ProgId, Node 中,两个参数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progid 是 server的名称。 Node是client名称。 如本机是 192.36.66.97,则node即为192.36.66.97 。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2005-03-30):
nodename可以设ip吗?我用的是计算机名

网友B:
DCOM配置好了,就可以通了,可以用IP,也可以用计算机名. http://www.opc-china.com

网友C:
应该没啥问题的,你可以先检测一下网络是否连通,在把DCOM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