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测磨床导轨的温度,用什么传感器性价比好啊?

楼主(2005-02-18):
新手问大家,测磨床导轨的温度,用什么传感器性价比好啊?

网友A:
贴片式温度传感器 直接贴到导轨上测量温度,内封PT100,外接变送器。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教一下:老师让我测出温度以后,要对导轨进行温度补偿,所以他让我买传感器测导轨温度。但是我还是不清楚怎么回事,请问大侠了

楼主:
对导轨进行温度补偿,要达到什么各目的呢

网友B(2005-06-25):
你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知道导轨的温度马? 可以用PT100,不需要补偿,温度如果不超过600度。很方便

网友C:
不知道你对导轨进行补偿是电气补偿还是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