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PLC与WINCC的通讯如何实现啊?

楼主(2005-02-18):
新手问大家,PLC与WINCC的通讯如何实现啊?

网友A:
使用西门子与300的专用通讯电缆

网友B:
有很多方法的。你联接的是什么网。如果是MPI网就用西门子 专用的总线电缆,计算机要加MPI卡。如果你用的是以太网就 西门子的网卡模块啊。如果工程小的话,你也可以联一台电脑 用西门子专用的PC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