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轧机压力/位置传感器

楼主(2005-02-18):
有做轧机压力传感器的朋友帮个忙啊!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啊!我公司一个月,国产宝鸡的压力传感器用坏了10只,真晕哦。当然有代理传感器的朋友也能回复给我。有现货的请把资料和联系方法回上。油缸下位移传感器也经常坏掉,都因浸油污水,总之和压力传感器一个原因环境非常之恶劣。各位大侠有无解决方法啊!小弟跪求了。压力传感器:0-25MPA输入电压:15V/24V输出电压:0-5V

网友A:
我這裡有適合你用的壓力變送器,瑞士胡巴的壓力變送器,性能非常好,各種價格的都有。你可以來個電話給我。020-85561670、85561671徐明 或者直接登陸我們的網站http://www.yuden-tech.com.cn/歡迎來電

网友B:
你所用宝鸡传感器是不是出现渗漏?我们曾遇见过这种情况,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价格与宝鸡的差不多)

网友C:
吴先生:我已经联系过贵公司濮先生,我们公司的产品应该符合你们的要求,相信情况您可以浏览我们公司网站:www.tm-auto.com或直接致电:021-54261137 54261142 王先生   谢谢!上海天沐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D:
您好,我公司长期代理压力传感器,根具您的要求我请您选购我公司的P系列压力传感器,是专门用于钢铁行业和轧钢机,此产品在全世界钢铁行业处于垄断地位.请来电 西安恒威电子科技 胡鹏 13319244171 029-88269960-8003

网友E:
压力传感器用英国Ucc的 位移用巴鲁夫的。 这是设计院采用的,不过价钱贵点

网友F:
油缸下位移传感器可以选用静磁栅绝对位移器 技术特点 1、使用寿命长:利用静磁场栅格作为刻度,无接触检测位置及角度,理论上无寿命极限。 2、抗恶劣环境:柔性电子硅胶封灌,高强度铝合金管材全密封,-40℃至+100℃工作温度范围,连续高粉尘、泥浆、水下及高撞击、强振动工作环境,水下1000米使用环境。 3、直接绝对型量测:直接指示位移毫米数或旋转角度数,无需换算,不怕掉电。 4、量程极长,分辨率适中:260mm-2000000mm长度量程,分辨率1mm 5、极丰富的数据接口:4-20mA、1-5V等模拟量输出,各类串并行数据接口以及PROFIBUS等各种现场总线。 6、安装维护方便:在保持适度间隙的条件下,“静磁栅源”与“静磁栅尺”无约束安装运行。 已在武钢,昆钢使用多条,详见www.whyjkj.com

网友G:
楼主听过美国的MTS位移传感器吗?这是一个油缸内置传感器,寿命长,精度也高,现在很多钢厂的扎机都用我们这个牌子,请看:www.mtshk.com.hk 有需要请与我联系,我可给你寄去资料.电话:020-33858174 曹工

网友H:
欢迎选用西门子的压力变送器,资料备索。另有很多控制器,位移传感器。021-54807896侍redlion126@126.com

网友I:
吴工,您好!我公司代理 Schaevitz 公司轧制机专用P981系列压力传感器 概述 Schaevitz压力传感器,专门引入了P981-01XX轧制机系列产品。该压力传感器是专门为适用于环境恶劣的钢、铝轧制生产而设计的。基于常用的P980两线输出4~20mA系列产品,P981-01XX具有其他型号压力传感器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 轧制机系列具备超快的响应频率900Hz,同时保证准确度高于±0.20%满量程输出。P981-01XX系列内置瞬变电压抑制器,以消除电路电压瞬变的影响,同时电磁兼容性EMC符合CE认证标准。该压力传感器同时整合了压力阻尼器,基本上消除了瞬间高压造成产品损坏的可能性。 所有Schaevitz传感器高压力产品专门设计了抗压力疲劳的不锈钢感测膜片,精度高、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量程范围宽、工业标准信号输出,呈现出长期可靠性,并减少了由于长时间的压力循环所可能引起的性能下降。 Schaevitz P981-01XX系列轧制机系列产品 产品特性: CE认证 二线4~20mA输出 泄流螺钉可帮助排除系列中的气体 瞬变电压抑制器可防止瞬间高电压 压力端口带有“○”型密封圈槽 内置压力阻尼器 反向极性保护 1/2”BSP外螺纹压力端口 高过载和破坏压力 7/16”—20UNF 2A外螺纹压力端口 量程:1500~10000PSI(100~700BAR) 请参考。详细资料敬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gd-antai.com 产品中心压力类。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公司现在所用美国派克压传感器也和宝鸡的一样,使用时间一长,在零位的电压输出就会变大,从以前的0。00几V变为了0。几V。换下的放一些时间那输出电压有的会减小,又能用个些日子,呵呵。关于位置传感器,那是设计院改造的,都因轧脂油/蒸汽流入损坏了SONY线圈。我们只好买了线圈自己装。只是时间不长,因为油水太容易进去了。这个问题真是头痛,哎~~~~~也许轧机环境实在太恶劣了。

网友G:
MTS位置传感器肯定没问题,我们有很多轧机成功安例,保证你起码能用个是几年。我可以传真资料给你看。020-33858174 曹工

网友J(2006-08-11):
压力传感器用英国Ucc的,24-30V电源0-10V输出,性能优越,工作稳定。我公司用了有5年了从来没有任何问题。买一只装上去试试。
位移用SONY磁尺,不过需要密封改装,将其改成防水、防油、防冲击的金属全包装外壳的就可以了。我公司的磁尺使用寿命很长,故障率非常底,基本上几年没有问题。我公司的磁尺型号:RS128-30。你可以根据你公司油缸行程定长度。
有技术问题再和我联系:wangjf@ahxinke.com.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精密电子铜带的公司,有全液压冷轧机,性能很好,我也很愿意将我的技术经验与你交流.

网友K(2006-11-28):
压力传感器用HYDAC,位移传感器用MTS

网友L(2009-02-11):
SONY传感器,应用范围广泛,尤其是轧机位置传感器性能超群,详情可致电021-32270811,中国代理---上海迈信诺

网友M(2010-12-19):
你好,不是你选用的宝鸡那家的传感器,我也是宝鸡的,宝鸡齐兴科技专业设计生产制造压力传感器,变送器。我们所设计制造的QYK102数显压力开关专门用在轧钢机上,批量使用一直没有问题。你的这种需求的压力传感器有可能是渗漏,也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的老化,一般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因为有一个薄薄的不锈钢膜片,而这个膜片最害怕的就是高频的震动。时间长了这个膜片就变形了,传感器就坏了,我们的变送器采用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此种传感器的敏感元件为特种高硬度的合金材料,长时间,因为其感应压力的膜片很厚,对高频压力变化不明感,所以可以克服你的这种使用问题。

联系电话:13092914077

www.bjqxk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