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原理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5-02-18):
我是个才毕业的初学者,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变频器用在电机上节电节约的到底是哪部分电能?是电机内部摩擦的损耗减小了?还是电机负载变化引起电流的波动的损耗减小了?我想两者都有吧?那请问哪个是节约的主要方面?还有其他地方的节约吗?

网友A:
频率降低,电机铁耗会减速小.n=60f/2p,转速降低,电机的输出功率减小.所以就节能了.

网友B:
不调速就不节能

网友C:
不调速也节能,因为从原理上讲,变频器提高了功率因数。P=UI*功率因数。 13583720305王先生

网友D:
变频器节能有两个方面:1,提供功率因数;2,提高用电效率。

楼主:
那是不是说不管电机负荷稳定不稳定,只要此电机不是满负荷运行,用了变频器它的节能空间都比较大?一方面提高了功率因数,还有也减速降低了电机损耗? 大虾们多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E:
国产的变频器,也包括大部分进口变频器,都没有内置直流电抗器,一般用户也不加输入交流电抗器,使用变频器时,一半情形下功率因数约为0.7,低于一般4-8极异步电动机额定功率因数。 因为变频器输入电流中谐波成分太大,总输入功率因数为位移因数和谐波畸变因数的乘积。 变频器也不能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从P=UI*功率因数 不能得出节能的推论。 当然,使用变频器,一般都能带来节能效果。就是调速、调压。

网友F:
变频器节能主要是因为工艺上存在节能空间,在不存在节能空间的电机上使用变频器,反而会增加电耗,因为变频器也要消耗部分电能。

网友G:
变频器节能效果要看其控制方法。VVVF和矢量控制是有差别的。控制策略不同,功率器件的开关频率就不同,其引起的损耗和谐波就不同,功耗不同,最终的功效自然不一样。

网友H(2005-03-25):
n=60f/p,p表示的是电机的极对数,不是极数。还有就是,T=9550*Pn/Nn。我想问一下观沧海,在要求转矩不变的时候,Nn减小的话,Pn是不是会增大吗?

网友I:
夜火在燃烧: 在要求转矩不变,Nn减小的话,Pn也减少。这也是变频降速节电的一个原因。原因就是Pn=T*Nn/9550=UI*COS¢

网友J:
同意analyst031的观点。在考虑使用变频器之前,要特别警惕一些变频器经销商人的不负责的宣传。“只要用上变频器就可以节能!”是一种误解。

网友K:
变频器只有在低于工频运行或从高频降到低频的过程中才能节能。加变频器的作用对于电能而言,是:需要多少给多少。

网友L(2005-05-10):
节能只是相对于其他调速方式,它的效率高,所以节电。变频器也是消耗电能,对于提高功率因数只是减少传输线路的电能损耗,节电量不是很明显。

网友M:
呵呵!看了好笑。我没有经验,但我动过手,用电表对比各种方面都用到了,发现,功是恒定的。节能是理论的事!!!!   长期工作在一个频率不节能。要节能一定要加反馈单元。且不太明显。   结论:用变频器只是方便了。节能好像有点名不符实。一台45KW要近万元。N年才能收回!用计算公式计算,蛋生鸡,鸡又生蛋,10年我是亿万富翁了。   呵呵呵!!!

网友N:
我觉得楼上的,名符其实。经验为零!

网友O:
节能之一举例: 风机、泵的控制: 1、原来的风机、泵控制为交流电机工作在工频,按额定转速转动,风量的大小由一个阀门来控制,如果要求风量很小的情况下就使对应的风道阀门关小,这样风量很小的时候电机仍然工作在额定功率。 2、采用变频,调节了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频率降低电机转速来控制风量,即使将变频器使用的损耗包括在内也同样省电。风量、流量与转速是成正比的关系,动力和转速成3次方正比。 节能主要的体现就是风机和泵。 另外,采用再生制动单元或变频器间直流母线并联可以将电机制动时产生的电能反馈给电网供其他器件使用。

网友O:
其他的场合就不是为了节能了,而是为了调速方便、准确、响应特性好等等优点,例如:电梯(平滑加减速、安静化、安全性)、纸.薄模.钢板.纺织加工(平滑加减速、高精度力矩控制、运行可靠性好)等等,这些场合非但不节能而且更耗电,节能只有在风机、泵的应用场合最典型,所以很多的变频器厂家都有专门为风机、泵设计的专门的变频器,这类变频器一般都价格低一些,因为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和力矩控制特性。

网友O:
说说题外话。。。 前些天看电视广告,某品牌推出直流变频空调,哈哈,直流如何变频?我晕了半天,昏昏然啊,呵呵,各位兄弟有对此了解的吗?能给我指点迷津否?

网友P:
有直流变频器的,就是少了整流部分,由公用直流电源作P、N……

网友Q:
楼上阁下! 请问直流频率可达多少HZ? 如何变频? 这到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请指教

网友O:
to梁大良: 您好!呵呵,那种应该叫“直流输入”变频器吧,那个我晓得的,就是一个大功率的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源同时供给几个“直流输入”变频器使用,这样和直流母线并联的用法差不多,好处:1、节省前段的整流部分;2、单一个体负载的制动产生的能量可以反馈给直流母线供其他负载使用、节约电能; 但。。。空调?直流变频?“直流输入”变频?我们谁家买的空调不是用交流220的,还用自己配个直流电源?好象空调都是交流输入吧?都含整流部分吧?呵呵,我孤陋寡闻了,请您赐教~~~

网友R:
变频器首先是满足工艺要求,即满足调速要求,其次材考虑节能。所谓节能,主要是在工频状态时电机的全速运行会给工艺带来不便,空调方面只有靠调节风门、机械方面靠调速箱或滑差装置来满足实际需求,若使用变频器,可以用灵活的调速手段满足,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节省电能。

网友S:
“直流变频”简单的说就是压缩机电机采用直流电机,具体电路与采用交流变频电机的无大区别.运转平稳噪音低,有一定优势.关于节电问题,与每天运转时间长短有关,工作时间长可体现出变频空调的优势,既节能又舒适.工作时间短不能达到节能效果. 变频空调的节能与采用电子膨胀阀有关.

网友T:
凡夫俗子:   2005-5-26 14:11:00    说说题外话。。。   前些天看电视广告,某品牌推出直流变频空调,哈哈,直流如何变频?我晕了半天,昏昏然啊,呵呵,各位兄弟有对此了解的吗?能给我指点迷津否? plc&inverter: 说的有道理

网友U:
"凡夫俗子"关于节能的两个帖子说得很好!几乎没有破绽! 其实调速传动的目的有很多,并非只是节能.很多情况下,精度、质量、效率、减低机械损耗等很多因素是主要目的。即使在使用变频器时会增加点能耗也远远值得! 风机、泵类的场合的确可以节能,如凡夫俗子所说。但我认为这种变频器也是最简单低档的。

网友V:
经计算推论,耗用功率比与转速比的三次方成正比。例如,转速比为 1:2,那么功率比就为1:8,速度降一半,功率降7/8,节能。

网友W:
"凡夫俗子"请您先不要否定一切,直流变频空调拖动的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频调速器,而是使用一只芯片开发出来的控制板将其固化在电机内,具体内容仔细翻翻前面的帖子,有前辈专门讲过的!您说的是“海信”的吧?

网友X:
直流变频在几年前就有了,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作为产品优势大量宣传。 直流变频应该是调节电压的幅值,而不是传统的调节频率。

网友Y:
直流变频应该是调节电压的幅值,而不是传统的调节频率。----------- 是不是就是直流斩波,所谓调频就是调的通断比,也就是直流调压了?

网友O:
TO: plc&inverter、西楚霸王、天堂、青岭笑傲生: 您们好!多谢指教,让我明白了空调直流变频的含义,谢~ 技术论坛就是让我们大家互相学习的好地方,感谢您们同时也感谢工控网给我们大家创造了空间,以后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网友O:
TO: 西楚霸王 您好,多谢你的指点,我看了以前的《关于变频空调的问题》的关于直流变频的观点,好象N位前辈的观点都是叫“直流调压调速”会更好些,这我就可以理解接受了。。。 引用王老师的话:....本人认为:既然是“整流/逆变/制动”模块结构,那就是交流变频,直流是无法变频的,只能是直流调速,而它又不是。... 引用“vcplus”的话:...我们讨论的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存在的"直流变频"的定义,而不是直流到底变不变频.这个概念是家电厂商提出来的,我的印象中最早好像是日立.家电的客户与工业不同,利用制造一些概念可能可以形成卖点.我要说明的只是目前家电厂所说的"直流变频"空调使用的一定就是无刷直流电机的空调器,而不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同时直流变频就是从这个概念出来的,他利用的是斩波调压对直流电机进行调速.这样的系统主回路与变频器基本相同,只是一个是脉宽调制,一个是幅值调制... 引用“存在”的话:...日立的说它用的是PAM“日立独有的完全直流变转速技术”,它自己只称“直流变转速”... 商家啊商家。。。。。。

网友Z:
小资料: 永久磁铁励磁的同步电动机,由于转子磁钢的几何形状不同,使得转子磁场在空间的的分布可分为正弦波和梯形波两种,因此当转子旋转时,在定子上产生的反电动势波形也有两种:一种为正弦波形;另一种为梯形波。这样就造成两种同步电动机在原理、模型及控制方法上有所不同,为了区别由它们组成的永磁同步电动机交流调速系统,前者成为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PMSM)调速系统,后者称为无刷直流电动机(BLDCM)调速系统。同步电动机又称无刷直流电动机(或方波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设计思想完全来自普通的有刷直流电动机,不同的是把直流电动机的定、转子相互调换了位置,无刷直流电动机的转子为永磁结构,产生梯形波的气隙磁通密度,定子为整距集中绕组,普通直流电动机的电刷和机械换向器被逆变器和转子位置检测器代替。

网友AA:
光用变频器并不节能,也不能提高功率因数。要提高功率因数就要增加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电路,或者加电抗器。要节能,就必须加反馈回路。

网友AB:
菜鸟一个,真是大开眼界,变频器并不是为了节能而生产的.是为了-- (其实调速传动的目的有很多,并非只是节能.很多情况下,精度、质量、效率、减低机械损耗等很多因素是主要目的。即使在使用变频器时会增加点能耗也远远值得!)--引用 节能算是副产品了.说错了请指教.

网友AC:
计算推论,耗用功率比与转速比的三次方成正比。例如,转速比为   1:2,那么功率比就为1:8,速度降一半,功率降7/8,节能。 西楚霸王:

网友AD(2005-06-25):
节能是根据工况实际情况来定的。 如果电机运行在额定频率时才能满足负载要求的话,还谈什么节能。 要搞清楚使用变频器的条件,呵呵!不是什么情况下用变频器都能节能。

网友AE:
如前面所说调速传动的目的有很多,并非只是节能.很多情况下,精度、质量、效率、减低机械损耗等很多因素是主要目的。即使在使用变频器时会增加点能耗也远远值得!风机、泵类的场合的确可以节能,

网友AF:
变频器在风机水泵方面确实省电,我们通过实验得出结论。

网友:
"节能算是副产品了" 老兄一针见血!变频器有些书上叫“变频调速器”,台湾有人叫“马达驱动器”,可见变频器的目的就是改变输入电源的频率,进而改变电机的速度,初衷与节能无关。 变频器能节能,一是能改善功率因数,电机在工频驱动时的效率是0.75-0.85恒定不变,变频器加电抗器后,功率因数在0.90-1.95间;二是通过减少电机的速度,减少输出转矩,进而减少输入功率。 按上面看来,变频器要节能,一定要有节能的空间,正如前面的兄台说的“如果电机运行在额定频率时才能满足负载要求的话,还谈什么节能”。再说,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或转速要大于等于工频输入时,就谈不上节能了。

网友AG: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关于VRV空调中的交流变频、直流变速有什么不同,另外这两种方式的电磁辐射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网友AH:
“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功率因数有高于1的么?请指教.

网友AI:
khkh:     菜鸟一个,真是大开眼界,变频器并不是为了节能而生产的.是为了-- 完全同意:变频器不是为了节能而生产的,是为了满足工艺要求,只是我们把变频器节能作为一个卖点罢了!你和老板谈工艺他不太感兴趣的,你说可以节能X月就能收回投资才能吸引他。节不节能要看实际工况,总之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情况下电机速度能下降就可以节能。

网友AI:
热火流:   2005-7-2 9:45:00    “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功率因数有高于1的么?请指教 有!高于1叫功率因数超前,低于1叫功率因数滞后。等于1最好!加强学习,呵呵!!

网友AG:
我不是做自动控制的,对你们讲的变频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不过我最近在做VRV空调系列,厂家一直在讲他们的机器可以节能,我想请教你们他们的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速到底是不是节能,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节能的呢。 我还想请教,根据丹佛斯的人讲,他们的变频器是没有电磁辐射的,这种说法是不是科学,我曾经听人讲过,只要有电流通过的地方就会有电磁辐射啊。 请教大家

网友AJ:
“南天竹:   2005-7-2 20:00:00    热火流:   2005-7-2 9:45:00      “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功率因数有高于1的么?请指教      有!高于1叫功率因数超前,低于1叫功率因数滞后。等于1最好!加强学习,呵呵!! ” -------------没听说过这么定义的,功率因素最高为1,如果是容性应为超前,感性为滞后。如有0.95与-0.95之说。也不是等于1最好,而是在0.90--0.95之间最好,超过0.95则不好。原因之一是要将功率因素提高到0.95以上,需要的电容大大增加,得不偿失,其他的不好之处自己去看书。

网友AK:
变频节能的话提好象在此提过多次,是否接能是个相对的概念,看你同什么样的调速方式比较,并且节能也不是能生产能。 单就调速的角度来看,在电动状态下,由于变频系统在调速过程中不会产生转差能量,所以较许多的传统调速方案能量损失更少,如果你原来采用的是如:绕线、调压、电磁联轴节、液力偶合器。。。。等方法,且经常要变速的话,变频的方式在电动状态会能量消耗会更低。 但在处于发电状态,由于常采用的的变频系统结构是通过斩波器加功率电阻的方式来消耗回馈能量,从节能的角度,可能在回馈状态,现在的变频方式比大部分方案都差,如果采用回馈单元,也许要好一些,但如何解决对电网的污染,减少偕波损耗;降低一次投入成本等都还有些问题要解决的。

网友AL:
单从马达控制的角度理解:变频调速节能与否是相对于其他调速方式来说的,比如异步马达的控制,马达的转速为n=60*f*(1-s)/p,可以看到,改变马达转速的方式有三种:(1)变频(f)调速;(2)变滑差(s)调速;(3)变极(p)调速。1和3都是高效的调速方式,而相对而言,2方式(如调压调速或绕线式异步马达转子调阻)通过改变转子滑差功率损耗的方式调速,会有能量消耗在滑差功率上,因此2比较低效;但是如果把滑差能量回馈电网,2方式又变成了高效的调速方式,这就是串极调速的方式。但是使用2、3的高效调速方式,操作却不如1方便,如串极调速需要串调装置,变极调速需要可变极对数的电机。随着电力电子的发展(特别是逆变器的发展),变频调速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流了。 从应用的角度来说,风机、水泵中应用变频器调速从而调控流量的方式确很节能。这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方式调控流量来说的。当其转速降低时,对应工况点的流量、压力、轴功率分别下降,这就是变频调节方式可以大幅度节电的原因。 这是我的理解,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AM(2005-07-26):
有关使用变频器节能的说法及根据都只限于理论上或是厂家的宣传,有没有进行实际对比过的,究竟节能多少。我认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是有一定的节能效果,但如果考虑变频器本身的能耗,估计节能效果应大打折扣。使用变频器我想主要是在于调整上的要求。

网友AN:
请问如果电机超负荷工作, 如:5.5KW的水泵经常满负荷工作,有时甚至超负荷达到7KW 那么假装变频器控制电机后,会有节电的效果么,有多大呢?

网友AO:
beartail:   2005-7-26 11:15:00    请问如果电机超负荷工作,   如:5.5KW的水泵经常满负荷工作,有时甚至超负荷达到7KW   那么假装变频器控制电机后,会有节电的效果么,有多大呢? 1。如果你的变频器容量大的话,你的水泵电机的损坏需要很久吗?? 2。如果你的变频器与电机匹配的话,超负荷你还可以转吗?? 我个人认为满负荷工作的电机用变频器,节电效果空间几乎上没有,不过用变频器可以做到平滑启动,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用软起,最起码成本会底不少。(变频器在水泵上可以做恒压,软起这点就做不到)

网友AP:
变频器节能主要表现在风机、水泵的应用上。 恒转矩负载没有调速情况下,要求改变流量时,只能通过机械调整阀门开启角度,虽然流量下降了,但泵或风机的出口压力升高,功率下降并不明显,近似成为恒功率负载,造成电源利用率极低(用于克服调节装置的阻力)。 当使用变频调速时,如果流量要求减小,就可以通过降低泵或风机的转速,即可满足要求。而泵或风机的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降低,功率会快速下降。 一般对于泵或风机的变频节能,主要就是指节约了用于克服机械调节装置阻力的那部分。

网友AQ:
各位: 大家好!! 哪位对变频器调速节电技术熟悉的,如中央空调系统的节电 我看了很多资料就是通过变频器来控制冷却泵和冷冻泵来达到节能的,哪位能在下一点指点,感激不尽!!! 在下的邮箱是:zhouzhibin000@163.com

网友AQ:
请问如果电机超负荷工作,    如:5.5KW的水泵经常满负荷工作,有时甚至超负荷达到7KW;   那么假装变频器控制电机后,会有节电的效果么,有多大呢? 能具体说说原理吗? zhouzhibin000@163.com

网友AP:
5.5KW的水泵经常满负荷工作,装变频器控制电机后,变频器输出频率在50Hz,不会有节电效果,变频器本身还耗电。但可以改善启动状况。只有在电机低负载情况下变频器控制才能节电。

网友AR:
对于变频器的节能,最关键的是看用在什么场合及工矿,变频器内部有一个自动调节功能主要是根据负载的变化而改变输出功率的,起到的作用就是需要多少供给多少这样避免的电能的消耗!

网友AS:
节电就是要节有功功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有功功率不可能省。电机功率因数低,并上补偿电容不就行了。变频器为什么节电呢?一般是这样分析的,某水泵55KW每小时供水200T,实际应用中发现只要每小时打50T就行了,怎么办呢。加个变频器吧,调慢一点。电度表是转慢了,但是水也打少了。如当时设计供水系统时,水泵选小一点,多选几台,并网供水,或者有蓄水池,水泵间断运行小范围保持水位恒定,且不同样节能!

网友AS:
节电就是要为用户节省电费,电费是根据有功功率来收的。对于同一个功来说,有功功率是一定的,怎么省?现在工厂的配电房都有功率因数补偿柜,功率因数都在0.9-0.95之间。如功率因数过低,供电部门是不会给供电的。变频器节能=所驱动的电机少做事。

网友AT:
变频器节能要根据情况而定.对风机、水泵进行调速时,只要频率调下来,肯定节能.变频器本身的能耗微不足道.

网友I:
早有结论的事.

网友AU(2005-08-25):
适时的调频调压,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AV:
一句话:调速就节能

网友AW:
变频器的节能功能实质上是它通过对电机转速的控制来尽量减少电机不必要消耗的那部分能量,不过变频器其本身也是要消耗能量的,只是这部分相对于其省的能来说是很小的部分。具体的节电率跟具体的实际情况有直接关系。理论上计算的省电率很诱人,一般实际的省电效果都不会那么理想,但省还是省的。

网友AX(2005-12-20):
5.5千瓦电机经常使用在7千瓦,用变频器是否节能,要看水泵实际使用状况,有些情况下管道阻力情况与水泵选型不合理会造成水泵工作点不恰当,造成上述情况,前面好多老师说过这种观点,那就是看实际情况允许流量减小不,有减小空间就能节能。

网友AY:
风机泵类节能较为好理解,恒定速率节能不好理解

网友AZ(2006-02-27):
正如“云舞秋风”所言: 1、风机、泵类在某些状态下,如果安装了变频器,确实可以节能:
在正常生产时风机、泵类负载较低(以满足不同生产工艺,实际设计设备功率时都预留30—80%余量); 2、所以某些时候是因生产工艺发生变化,并不需要所设计的装置功率(即额定转速)时,此风机、泵类也工作在接近额定负载的状态下,消耗能源已大大超过生产工艺所需的能耗(大马拉小车);如果生产工艺长期不变,工作状态也不发生变化,那么直接将大功率电机换小,是最理想的节能改造选择!(其实减小风机、泵类的进口,也能减小用电输入功率,但不如更换电机的效率更高一些;因为电动机只有在额定负载下,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效率才是最高的) 3、如果生产工艺经常发生变化,风机、泵类的功率也在频繁变化,则此时用变频控制是才是节能改造的最好选择!! 4、至于节能的多少,是与实际负载有直接亲系的,不能一概而论能节能X%,如果负载已接近额定负载,那只能是增加能耗!!!

网友BA:
变频器本身不存在节不节能,它的节能是和没有加变频器之前做比较

网友BB:
我看两者都有的

网友BC:
变频器节能是肯定的,否则日本的电机也不会70%左右的都用变频器驱动了。
节能的原理依据控制方式不同而不同,对于V/F来说,变频器调速,电机速度降低,电机端电压降低,电流相应的降低,这样相对于工频来说就节能了。
对于矢量控制来说,由于是解耦控制,控制算法能保证励磁电流不变,而转矩电流基本上和负载转矩成正比,这个特性基本上和直流机一样,这样在相同频率下,比V/F电流还小,所以就能够节能了。
至于变频器本身的功耗问题,功耗主要在功率器件的热损耗上,损耗大小也和变频器的开关频率、控制方式等有关,但总的来说变频器的效率是很高的,能达到97%左右。

综上来看,变频器驱动能节能,但变频器更大的优势在于能适用不同的工艺要求。

网友BD:
采用变频器的最大作用是保证设备在速度、精度等方面多台电机的同步性上,并非要求具有很大的节能效果。

网友BE:
你们都在说什么啊,怎么看不懂啊,能不能说明白点啊

网友U:
用了变频器不一定就能提高功率因数,有些小机的输入功率因数不足0.5,变频器当初设计时是用来调速的,后来不小心发现还能节能,只有设备不要求电机在满负荷运行时才有节能的空间。

网友BF(2006-04-29):
analyst03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2-23 9:33:00
    变频器节能主要是因为工艺上存在节能空间,在不存在节能空间的电机上使用变频器,反而会增加电耗,因为变频器也要消耗部分电能。

  这位兄弟有道理.

网友BG(2006-08-05):
对于交-直-交变频器,进线侧的功率通常比电机侧的功率因数高,这样在相同的有功下,消耗的视在功率就少,对于电网来说,这些视在功率就是有功率。所以变频器的节能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BH:
变频器用在电机上节电节约的到底是哪部分电能?这个问题问的真好,“节能”是最时兴的词语,是商家最大的卖点,动不动就节能50%、30%,可能吗?!
异步电机的不合理损耗,只包括在电机的铜损、铁损里,所谓节能,就是把不合理的铜损、铁损降下来,也就是百分之几。

网友BI(2007-04-25):
"凡夫俗子"关于节能的两个帖子好!这里是大家交流的平台!顶!
其实,直流调速的性能最好,交流调速是随着近些年半导体器件的进步(IGBT等)及控制算法理论的发展才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可靠性高有优势,主要是直流电机有电刷容易坏。不过近年来发展的直流无刷电机也很有前途。本人刚开始从事电机调速研究。很高兴能和大家交流!

网友BJ(2007-07-07):
变频器可以理解成一个可以负载变大/小,速度可以变快/慢的马车,功率因数高就是马车运行的越合理,当然了最高就是1;当车上的货物多就慢一点运行,当车上的货物少就快一点运行,这个用法就是用来节能了!当车上的货物比较恒定时,根据用户的需要,急的时候就让车快一点,不急的时候让车慢一点,这就是单纯的来调速。马拉车的时候,使力角度最合理,就是功率因数最高!嗬嗬,这种理解很土吧!最简单的道理!

网友BJ:
嗬嗬,大家见过推磨吧?正弦直流变频就是以圆的轨迹推磨,方波或者梯形波就是以六边形的轨迹推磨!交流变频呢,就是推磨的磨杆子是软的!怎么用都不如硬的磨杆子省劲!嗬嗬、、、、、、,这样说来听别扭!大叔大妈都快要做直流变频了!

网友BK:
  变频节能是肯定的,在平方转矩负载特性上应用很明显,衡量一个设备拖动系统主电机采用变频是否节能,需要分析多个负载关系和平衡方程,能量总是守恒的,但设备实际工况有很多余量,采用变频恒调后把这些余量省下来,变频本身也耗能,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空间,最后计算投资回收期,评价这个项目的可行性,这是我们做节能工程的一般做法!
  一点个人意见!多指教!

网友BH:
1、变频器是变频设备,适用于异步电机调速,其变流过程有5%电能损耗!
2、如果你的电动机不是调速,就不必用变频器;
3、更不能把变频器当作节能器用;

网友BJ:
大家还不如说些变频应用的例子!拿空调来说说吧!多拖多,一拖多就不要说了!就说一拖一的空调(一空内机,一外机)的应用,如果用户一年用2天,那么买什么空调都一样不节能!如果一年使用3个月以上,那么变频应该就有节能的优势呢!2P空调在短时间内能出2.5P的力,当接近室温的时候,空调就要省力了!最低输入功率可以达400W以下!在开PFC的时候模块功耗在40W左右,在不开PFC的时候也就10-20W,说的是直流变频!节能不节能,关键还是在于应用!当然上面的大哥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实现节能,使用10个小压缩机来实现变频的效果!现实吗?做大工程200P的空调你倒可以考虑!各位仁兄多说些典型案例!多多学习些!

网友BL:
变频器是否节能,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同样的电机使用变频器前后,测量下进线的电流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BL:
我的理解:变频器是肯定可以节能的。他的作用打个比方就是把你的电机(暂时算70KW),转变为0——70KW之间可以调节的电机,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随时变化,当然比不采用变频器而一直当70KW的使用的节能了。其实,变频器节能主要看生产工艺的情况,负荷变化大的节能效果显著。如果经常满负荷运行的场合,还是不要考虑节能。

网友BM:
上面的鸟们。说了一堆废的不能再废的话。。。讲点实际的。。你们对变频知道多少与了解多少?

网友BN:
变频启动电机时启动电流小 节电
变频用在降转矩负载 如风机泵类 负载 并且运行频率 在工频以下 节电
降转矩负载的消耗的功率 与 电机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 所以电机速度低 消耗的功率就少 因而用变频降速完成节电

网友AS:
变频器节能,厂商的大忽悠!分析来分析去,少耗电能是因为少做了功。变频器工作时输入整流6个PN结,输出6个IGBT耗电多少?

网友AS:
    计算推论,耗用功率比与转速比的三次方成正比。例如,转速比为
    1:2,那么功率比就为1:8,速度降一半,功率降7/8,节能。

能降一半速度,一开始机械传动比大一倍多好?

网友AS:
 [b]我的理解:变频器是肯定可以节能的。他的作用打个比方就是把你的电机(暂时算70KW),转变为0——70KW之间可以调节的电机,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随时变化,当然比不采用变频器而一直当70KW的使用的节能了。[/i]
一台70KW的电机,空载1小时也要耗70度电?额定负载时,1小时也耗70度电?

网友BH:
 电工A: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0 23:21:00
    变频器节能,厂商的大忽悠!分析来分析去,少耗电能是因为少做了功。变频器工作时输入整流6个PN结,输出6个IGBT耗电多少?

网友BO:
楼上的又要出个变频器不节能的结论?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在使用变频器的环境里本来就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大马拉小车,把电机的输出功率跟降低,至少有两个功能一是节能,二是降低转速,转速降低了机械磨损也降低,机械使用寿命也增加,如果你说直接把机械速度降低,那如故出现异常故障的时候需要短时间增加转速跟功率的时候你怎么调节?

网友BH:
1、变频器是异步电机的调速器,不是节电器!
2、变频器的变频过程有损耗,损耗最低6%,对变频器不断降温保护就是例证;
3、为了节电用变频器是错误的宣传!

网友BP:
变频器节能是减少实际设备运行中的不必要部分
如水泵,采用电接点压力表开关控制,高水压达到0.6MPa停,低压0.3MPa开。水泵从压力罐水压超过0.3MPa以上部分就是浪费(既然0.3MPa压力就能够满足用户要求,超过部分是为了保密水泵频繁启动)
而变频控制水泵,则使水压始终保持在0.3MPa,恒定压力,避免水泵用0.3MPa上升到0.6MPa时出水效率的降低。
不过水泵在低速运行,也有一定的效率下降,变频器损耗也在3~5%左右(与变频器功率和质量有关)

网友BQ:
节能要看场合,满负荷运行肯定是不节电的

网友BR(2007-12-03):
大哥们,求求你们看看书去吧,好好学习一下电机原理行不,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我就觉得自己是新手了,没想到新手还这么多,还在这里教别人!!!
1,恒定转速--变速   节能  这道理太简单,上面就有
2,采用矢量控制,控制的是功角,也叫矩角,永磁同步电机中最常用id=0方法,在表面突出式PMSM中,这种控制方法让电机工作在转矩电流比最大状态,换句话说,同样输出力矩,电流用的最少,你们说节能不啊???

能把以下下概念弄清楚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电机控制:
功角、矩角、功率因数角、内功率因数角、定转子磁链夹角
电压方程、电流方程、转矩方程、磁链方程

想要弄清矢量控制还要明白:
定子磁链、转子磁链、气隙磁链
ABC坐标系、alpha beta坐标系、MT坐标系、dq坐标系

想要弄清楚直接转矩控制还要明白:
矢量选择表、六边形磁链轨迹、圆形磁链轨迹

想要明白变频器还要清楚:
SPWM、SVPWM、全桥、半桥、开关、电压矢量

我的blog,有事留言吧:
http://blog.edu.cn/user2/ccbban/index.shtml

网友BR:
忘了一条  加上:
3,控制输出电压矢量,就控制了电压电流矢量相位差,就控制了功率因数角,就控制了功率因数,效率能不高么?

网友BS:
变频器节能是肯定的,但主要是完成准确调整的需求。

网友BT:
1、变频器在风水等负载功率变化较大的地方使用有很好的节能作用。在相同的使用条件(负载不变)下,使用变频器只会增加耗电量的。
2、凡夫俗子"请您先不要否定一切,直流变频空调拖动的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频调速器,而是使用一只芯片开发出来的控制板将其固化在电机内,具体内容仔细翻翻前面的帖子,有前辈专门讲过的!您说的是“海信”的吧?
     我认为这是厂家的一种营销策略(创造概 念)。在这里凡夫俗子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我觉得很好,至少在这里我们应有个认识。直流就是直流,是不可能有什么变频的。在这里我也为有些人脸红,变频和调压本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这里还有人说的振振有词的。呵呵。。。。
3、不准丢石头过来哈

网友BT:
“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功率因数有高于1的么?请指教.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在供电来讲的话,功率因数高于1以上一样会被供电局罚款的。不要以为高于1就是好样的。。。

网友BR:
楼上的请不要再误人子弟了,功率因数是什么? 是功率因数角的余弦值啊大哥!!   你家余弦值能大于1啊???

网友BR:
功率因数大于1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就是它又能做功又能回馈电网能量   永动机就这么被造出来了啊

网友BU(2009-02-27):
变频节能是相对论,节能这个词儿本身就是行对来说的,相对衡频率的接触器控制而言,变频器可以优化启动性能(平滑启动没有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根据工况调速。对于负载情况可以有弹性的进行调节,从而达到节能目的

网友BV:
东莞运通工业器材有限公司是日本东方马达(Oriental Motor)一级代理(公司网站:www.ytam.com),供应、销售东方马达本公司还是日本正兴电机C&E(SEIKO),和泉电气(IDEC)、欧姆龙(OMRON) 、松下电工(Panasonic) . SMC气动元件、神视(SUNX)光电传感和韩国凯昆工控(KACON)一级代理商,此外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还有如日本三菱MITSUBISHI. PLC及变频器、 KOGANEI气动元件、 IKO. THK直线滑动系列,多摩川Tamagawa、信浓Shinano马达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工业自动化元件。公司备有详尽的产品样本帮助您选型参考,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会详细解答您的技术疑问。

销售工程师:阳明将 联系电话:0769-88998980-6020

传 真:0769-88998891 手 机: 13424741623/13649858576

E-mail:yta6020@yahoo.cn, 网 站:http://www.ytam.com

QQ号:975045052

地 址: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鸿福广场A座2008室(新城市酒店20楼)

网友BW(2009-06-22):
引用 网友M:
关于呵呵!看了好笑。我没有经验,但我动过手,用电表对比各种方面都用到了,发现,功是恒定的。节能是理论的事!!!!  长期工作在一个频率不节能。要节能一定要加反馈单元。且不太明显。  结论:用变频器只是方便了。节能好像有点名不符实。一台45KW要近万元。N年才能收回!用计算公式计算,蛋生鸡,鸡又生蛋,10年我是亿万富翁了。  呵呵呵!!!

我这里有很多变频器在用,我认为节能效果显著。11KW的电机安装后每月可节约电费三四千元。而450KW电机安装后一天即可节约两千多度。

网友BW:
安装变频器可以使设备平缓启动,极大地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BX:
节能是一定的,但要分在什么场合呀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BY:
看了以上各位发的帖子,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变频器在我国应用发展的过程。变频器的应用的范畴有2:1:调速。2:节能。但是,装变频器不一定都节能。在得到调速目的的同时,获得节能的收获。

网友BZ:
在做变频器节能工程的人都会拼命的说变频器能节能。而没做变频器节能工程的人都会理智一点的说变频器在节能方面不是万能的。负载一定要有节能空间才行。

网友CA:
采用变频器节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看生产工艺的要求。

网友CB(2009-07-31):
对:电工A 关于 [b]我的理解:变频器是肯定可以节能的。他的作用打个比方就是把你的电机(暂时算70KW),转变为0——70KW之间可以调节的电机,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随时变化,当然比不采用变频器而一直当70KW的使用的节能了。[/i]
一台70KW的电机,空载1小时也要耗70度电?额定负载时,1小时也耗70度电?
内容的回复:

空载和满载的好点是不一样的,空载是耗电少,负载时耗电多,集中工况用钳形电流表可以直接的测试出来。相当于你负重行走和不负重行走一样。

网友CC(2010-03-29):
变频器就是用来变换频率的呀!这有这样才能节能!如果是满负荷运转就达不到很好的节能效果了!!!

网友CD:
爆料——施耐德电气丑陋的真灵魂

1.当今社会,婊子有钱就可以立牌坊?
施耐德电气,一家从事电力、自动化设备的法国跨国公司。1992年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大家还以为它是卖香水的,谁知道它可猛于虎啊!它在中国每年的业务增长率都超过20%,年销售额从1999年的约10亿人民币达到2009年的约120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的高速发展极大支持了施耐德电气的全球业务——年销售额从1999年的80亿欧元增长至2009年的200多亿欧元。企业的排名从世界前500名开外,攀升至第330位。(后均简称:施耐德)
古语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正当施耐德在公众面前洋洋得意地粉饰自己、炫耀自己的管理经营、标榜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之时,却露出了它罪恶、丑陋的尾巴——10余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贿赂是施耐德高速发展的真正秘诀。并且还在继续。
2.规模不同、性质不同,施耐德绝对超越丰田和戴姆勒,勇夺世界企业丑闻之最
10余年间,施耐德在中国编织了一幅巨大的商业贿赂网络。它那拥有约2000名人员的销售团队分布于全国40多个城市,利用其遍布全国的400余家分销商组成的销售渠道,迫使分销商为它大量洗钱,估计至今累计总额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
然后施耐德再通过其公司系统地管理赃款,由专人根据其销售人员提供的项目和用户线索,在公司各级经理核实批示后,对中国境内不同行业使用电气产品的项目和用户中的相应负责人、设计人员、采购人员等进行贿赂。从而排除同其他国内外厂商的正常竞争,获取合同和订单。
在行贿过程中,一些赃款甚至被施耐德公司人员私自贪污或被用于公司内部行贿。
施耐德行贿对象众多,不计其数。中国境内各个省市,电气行业、与电气相关的行业、使用电气产品的各个行业,几乎是所有有希望用到施耐德产品的地方,都是他们拉拢腐蚀的目标。
整个操作有流程、有管理、有专人,牵扯部门众多,已经运转了10多年,具备典型的计划性、组织性的特征。而且几乎历任施耐德中国区总裁都对此十分了解。
施耐德现任管理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Jean-Pascal Tricoire,法)先生正是在中国工作多年之后被逐步提拔起来的,他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和在之后工作中得到的大量信息,都使得他对公司的此种不正当经营活动了如指掌。
3.我动了你的蛋糕,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在施耐德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下,无论是西门子、ABB、穆勒、菲尼克斯、罗格朗、GE、AB、三菱、富士、OMRON、松下、安川、LS等国际化厂商,还是上海人民、天水长城、常熟、正泰等国内厂家,都是施耐德排挤和攻击的对象。施耐德力所能及地扰乱了市场秩序,既破坏了国外厂商在华的投资环境,又阻碍了众多民族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害群之马。
施耐德伤害的不仅仅是同行业厂家,它同样奉献出了它的那些合作伙伴。分销商、用户等都成为了它的工具、替罪羊,或者戏耍的对象。谁不听话就收拾谁。
施耐德的股票是在法国上市的(Paris: SU.PA / ISIN FR0000121972)。在享受着股市带来的支持的同时,它用罪恶回报股东,它把股东的选择变得无比肮脏,它在股民的每一分钱上都打上了不道德的印记。
4.倒打一耙:“中国法制不健全,中国人很贪婪。”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的过程中,有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发问:最近有一些外国企业抱怨说目前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不如以前友好…。施耐德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破坏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是别人,正是外商自己。
施耐德深远地、无可估量地破坏了社会商业秩序、行业道德,污染了人们的心灵。非常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国家的、民族的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和声誉。毫不负责任地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中国政府一再努力致力于反腐倡廉建设、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今天,施耐德置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于不顾,公然践踏国家政策和法律、践踏人类社会的公德和良知。
我们不知道施耐德在世界其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如何经营的。但作为一家跨国公司,施耐德的行为极易引发或者可能已经引发国家之间、民族和种族之间的歧视、猜忌,甚至是仇恨和对抗。极有可能为社会不安定埋下隐患。
施耐德是法国的败类、世界的败类、社会的公敌。
5.过街老鼠,人人得而诛之
这一事件很有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涉及企业和人数最多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覆盖地域最广的、涉案总金额最大的,而且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特大商业贿赂案件。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
为了未来,为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美好的明天。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抵制此类不良风气的侵蚀;参与社会舆论体系予之以谴责;共同呼吁检察、公安司法、工商管理等部门,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对此进行严肃的调查和处理,并予以积极配合。
国际上有《国际反洗钱法》、美国《反海外贿赂法》、《欧盟反洗钱制度》,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施耐德终将为它的自私和贪婪付出代价,为它的肮脏与罪恶得到制裁和惩罚。

网友CE:
有点晕晕的,变频器的节能可以体现在N多场合,根据能量守恒:功是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也不会无缘无故产生的,只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从一种能转换成另一种能。所以所谓的节能也就是减少损耗而已。要做节能,找清楚空间是关键,这也是必须的,比如空压机(我们不谈卸载时的电机运行电流)原来工频时设定压力在8~10公斤,那么10公斤时的运行电流势必比8公斤时大,装变频器就可以直接设定为8公斤了哈~~~~

 ~~~~~~~~~~~~~~~~~~~~~~~~~~~~~~~~~节能无处不在,需要尔等共同努力~~~~~~~~~~~~~~~~~~~~~~~~~~~~~~~~~~~

~~~~~~~~~~~~~~~~~~~~~~~~~~~~~~~同一个世界(变频器世界),同一个梦想~~~~~~~~~~~~~~~~~~~~~~~~~~~~~~~~

所谓直流变频:那是斩波的频率,调的是直流占空比,从而得到一个类似于的可调直流电压。

谁说国产的就没有标配直流电抗器?汇川全系列直流电抗器都是标配的。

网友CF(2010-09-16):
直流变频应该就是直流斩波的意思,调节的直流电压输出的平均值。从而调节电机转速。并非改变频率。

网友CF:
直流变频就是直流斩波

网友CG:
1、谈“节能”首先要看衡量节能的标准,什么叫节能?不管你给电动机加装什么设备,还是不同的电动机之间比较是否节能,节能的标准是什么?

无非是在同一工况下,做同样的功,比较耗电量,耗电量低,就是节能;耗同样的电量,比较出力做功,做功多,既是节能。

2、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指的是在标准的电流、标准的电压、标准的负载、标准的频率、标准的环境温度等条件同时满足的境况下,电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

3、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4、如果说少做了功,就叫节能,那样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这样的节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意义的。

进一步了解请登录: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CH(2010-10-26):
http://shuaian.com.cc

网友CI:
对于交流变频空调节能的一点理解:

1、空调为了减少机械机构的复杂程度和需要快速降温的需要而采用变频;

2、当空调在介质流速变慢的情况下(此时电动机的频率降低)流过蒸发器和冷凝器的时候会得到充分的热交换,这样就有了节能的效果了,这样的情况只有在房间温度快接近设定温度的时候出现,也就是类似积分控制,

对吗?

网友CI:
直流变频的概念是错误的,不要纠缠了

网友CJ(2011-01-04):
野火在燃烧:呵呵,NO NO NO,你所说的那是恒转矩调速!为了保持电动机的负载能力,应保持气隙主磁通不变,这就要求降低供电频率的同时降低感应电动势,保持E1/F1=常数,既保持电动势与频率之比为常数即可!也就是说,转矩一定,降低转速,电压随即减小!(我这是理论加实践)呵呵

网友CK(2011-06-27):
呵呵,学习了!俺是新手,对各位前辈唯有仰视!

网友CL(2017-10-05):
不变频永远不节能,变频才能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