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D脚本求助~~!!!(望好心人解答)

楼主(2005-02-18):
一台设备的TOUCH PANEL 原始进入画面的密码被修改,导致无法进入 (PRO-FACE 477 通 过D 脚本对某一画面设定了密码),可以通过编辑此脚本的内容来查看这个密码的内容吗 >?? 还望高手帮忙 :) 谢谢 ~~

网友A:
把画面DOWN到电脑,在电脑上把画面翻到密码的那页,在当前(不是全部)的低脚本编辑下逐个打开编辑界面,有一页上大概是这么个内容: 如果LD****=???? ... 那么LD0008=** ... 否则LD0008=*** 这个????就是密码 不明白再联系我0512-68410139

楼主:
谢谢 ~~ 是不是还有一种画面设置密码的方法是通过PLC 寄存器的取值的正确 与否判断来转换画面的呢 ??请问这种方法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把LD****改成PLC内部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