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48V转24V DC/DC设计

楼主(2005-02-18):
我需要将48V直流输入转换为一路24V(10W以上)输出,一路5V(低功率)输出,请求高手指点是否有现成的DC/DC转换芯片?选择哪个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A:
有现成的DC,为什么要自己做. 010-82616562-203

楼主:
难道直接采用稳压芯片就可以了吗?如果可以,应采用哪款芯片?

网友A:
我是说直接买DC模块

网友B:
我也想用24v直流电源转换为一路12v,一路6v直流电源输出。清高手指点。电路图也可。 E-mail wpx48@163.com 多谢 !!!

网友C:
使用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似乎有两种方法:一、先逆变,再经过变压器降压,再整流滤波。二、采用功率晶体管调节脉冲宽度,然后滤波。这样的设计工作量似乎挺大的。。。。。。电压质量也难得保证。不过成本应该不高。

网友D:
可以给你提供电源. 21166981

网友E:
看你是不是隔离的了 不隔离用降压电路,隔离用反激。质料很多

网友F:
小老弟:你到电子市场买一个二手的DC-DC再在电感上绕几圈漆包线,你要几伏电压?????

网友G(2007-09-29):
我有一个DC--DC 48V--12V的转换器,看输出端是一个电感,在上边
绕几圈漆包线能输出24V的吗?具体线径多大?饶的线一端接负,一端输出吗? 能详细告知一下吗?先谢了 !

   E--mail:suzih@163.com

网友H:
高丘电子有很多种DC/DC电源模块,可以根据需要适当选择.

网友I(2008-01-19):
DC-DC技术讨论群28379250,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网友J:
IGBT斩波应该可以

网友K:
市场上有多种三端集成稳压电路应该可以用,如LM7824  7805等

网友L:
用国半的开关芯片LM2675,去国半的网站芯片的资料,里面有现成的电路图

网友M(2008-03-15):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