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平衡,查不出毛病,可是带动电机时,电机发热?

楼主(2005-02-19):
变频器输出平衡,查不出毛病,可是带动电机时,电机发热?我没见过这种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机电流?V/F曲线是否没调好?

楼主:
谢谢!李春发老师,可是你说的“电机电流?”是不是输出电流是否平衡的意思?V/F曲线没问题。会不会是别的故障,请指教。

网友B:
输出距离有多长?

网友C:
从电动机上找原因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电机的转子损坏。

网友E:
先从电动机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们共同努力解决难题。 我这还有上海晟社电气有限公司的变频器,可是没有说明书,想改成面板控制都不能,请指教!!

网友F:
看看电机转子吧,或者轴之类的是不是阻力太大

网友G:
看电机电流判断电机低频时电机过载或偏小。在看电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H:
如长期在低速下运行请查载波频率

楼主:
电机没问题,因为用好的变频器替换过,很正常。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使用的是VACON的变频器,离电机只有30多米,变频所有参数都是正确的,可电机就是发热的厉害,连轴承的黄油都被烧化了,最后经过检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J:
我想是电机的问题,可能电机线老化或电机接线段子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