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5-02-19):
请问各位大哥:三菱FX2N系列可以直接控制伺服放大器进行定位控制吗?是否还需要另加定位模块?多谢指教。

网友A:
还需要另加定位模块

网友B:
可以直接控制的啊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是用什么指令输出脉冲量的啊?

网友C:
只要加一个EPG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