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主控板请教!

楼主(2005-02-19):
三菱A540 7.5KW变频器显示操作正常,运行后显示频率输出正常,但输出相没电压输出.后查是主控板原因,不知是主控板哪方面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A:
还没见过这样,参数恢复出厂值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