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那种变频器只变频不调速?

楼主(2005-02-19):
我要用变频器控制PLC和5台电机的一套系统,电机不同时起停,变频输入端为三相220V/60HZ输出为三相380V/50HZ,相找一种只变频不调速的设备,能否告知?

网友A:
变频电源是变频变压设备,变频但不调速.详细了解的话可以电话咨询!13823139292雷

网友B:
这样的电源接上普通电机转速不变吗????????!!!!

网友C:
你应该采用变压器加变频器方案,你好象是要电机全压启动,另外不知对波形有没有要求

网友D:
搞不明白,不调速还用变频器干什么。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to 神父: 主要是解决电源规格不同的问题,比如,我国电源是380V/50HZ,很多外国的电源,比如日本,是3相220V/60HZ,如果进口日本的设备来使用,必须要进行电源转换,反之,亦然!

网友E:
当然是用变频电源拉

网友F:
使用变频器加变压器也许可以 一:用变频器调频到所须频率(由于压频比原因电压该变) 二:用变压器获得所须电压 请多指教

网友G:
可以选用变压器加变频电源.这属于非标产品,可以定做.详情请联系13986065341张

网友H:
直接选用220v输入的变频器即可028-8437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