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

楼主(2005-02-19):
在线请教一个问题,一点动按扭,按下后系统执行一个循环,循环结束后如果按扭还是继续保持按下的情况,那么又会自动进行下一个循环,要求必须让这个按扭松开后再按下才能继续循环(一直按的情况不能再次循环--为了人生安全因素)。用PLC非常容易实现,但是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要求用继电器接触器等元件来实现,请教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A:
用PLC非常容易实现?那你把梯形图,看成继电器图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深度,让我想想,但我感觉可能比较难实现

网友B:
楼上的你回答动点脑子好不好 这么简单的话谁都会,还用你教啊

楼主:
加一个记忆自锁继电器也比较容易实现,不过没用过这个东西,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他要脉冲触发,如采用那还要加一个脉冲发生器,成本就上去了,是不是普通的继电器不能实现呢

网友B:
我感觉是无法实现的

楼主:
你可以看看,记忆自锁继电器,可以实现,不过查不到他所要求的脉冲是什么样的。

网友B:
一个自复归按钮,按一下灯亮,按一下灯灭,用纯继电器回路控制 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我觉得只用纯传统继电器不能实现,愿听您的高见

网友C:
用傳統繼電器好像是不可以實現的, 而且不一定省錢.

网友B:
纯继电器是可以实现的啊 好好想想,而且很廉价

楼主:
就是想不出来才来请教的啊,狼与兔子,说说你的办法嘛,大家学习学习:P

网友D:
我比较纳闷的是那个开关到底是按钮呢还是旋钮?或者是自锁的按钮?普通的按钮我估计没有人会按到下一个循环开始吧? 方法我倒有一个,使用带常闭触点的按钮,常闭触点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时间设定得比设备运行循环周期短一些,保证在设备运行一个循环结束之前断开按钮与控制接触器的连接(因为控制接触器有自锁,所以不会断开)。按钮复位后中间继电器(或者时间继电器)复位,重新把按钮常开点与控制接触器连接。

网友D:
好像我说的有点乱,按钮不一定要带常闭触点,不过一定要两组触点的。中间继电器也不一定要用,但是时间继电器一定要用,只用中间继电器怕引起竞争。还有就是设备运行的一个循环中需要控制几个电器,控制步骤也要考虑一下,要不时间配合不当也有问题。 楼主可以自己画一下图考虑一下怎么做方便。建议多使用一些电器,不为别的,至少别太让你们老板太省钱。

网友E(2005-04-21):
自复位的记数器加时间继电器可以的。

网友F:
我有个方法《用两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可以实现的,用时间继电器,在循环结束前断开接触器的自锁,就象PLC梯形图里一样。111111

网友F:
就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办到!!

网友H: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按钮按下一段时间,时间继电器动作,封住启动按钮

网友F:
不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I(2005-05-22):
第一只点动按钮控制线圈取消自锁触点,另加凌时间继电器就能实现

网友J:
那为什么不做成是按下按钮再松开时起动那个循环系统呢

网友K:
将点动按钮的常闭点串入最后一道工序的接触器线圈,在按钮长按住不松时,最后一道工序的接触器不吸合本工序不能结束,只有按钮松开后,本工序才可以继续执行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