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RS485数据采集

楼主(2005-02-19):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监控项目,采用的是斯菲尔的变送器,MODBUS/RTU 通讯模式,通过一条屏蔽双绞网线连接,工控机后端采用摩莎卡连接一个弘格的485/232的转换模块7520,出现的问题是总线上最多只能接19个变送器,再加一个就提示溢出,请问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
1. 请问最长的通讯距离为何? 2. 变送器上是否有终端电阻?

网友A:
您不如到http://www.jara.cn看看,我们的产品带载32点都没问题。

楼主:
通讯距离500米左右,没有加终端电阻

网友B:
我觉得要考虑如下: 1、分析是否真的实现总线性连接。 2、最好添加终端电阻(好像 大概 120欧姆 左右吧)

网友C:
可以打电话到021-62471722直接找泓格的FAE工程师帮忙

网友D:
再加一个就提示溢出?!!! 什么提示出这个信息... 我感觉是软件上的问题吧.你再描述一下你的问题. 我是泓格的技术支持人员.

网友D:
我的联络方式:yuanhua@icpdas.com Tel:0216247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