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5-02-19):
我要用工业以太网来实现远距离传输,请问能否实现15km左右的距离?有哪些设备可用。谢谢。

网友A:
用光纤,很容易的!

网友B:
对呀,用光纤呀!

网友C:
选用西门子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保证多模光纤3km,单模光纤26km的传输距离,具有冗余管理器,保证在300ms之内回复网络的一重断点。OSM或者siemens新一代性价比更优的SCALANCE X系列交换机。

网友D:
可用接口转换器,交换机,单模光纤。百兆多模光纤在400米(DTE-DTE)终端到终端,如果加交换机和接口转换器的话另当别论。如有需要联系我xm_1211112@sohu.com我们可以好好的交流。

网友E:
目前为止赫斯曼的产品具有本领域最大的无中继连接距离,100KM也没问题。

网友F:
美国SIXNET公司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采用多模光纤,传输距离2km,采用单模光纤,最大传输距离40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