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富士伺服驱动的

楼主(2005-02-19):
求助 :本人遇到富士伺服马达的问题现向各位高手请教;用它带动一个刷轮做高速旋转每当停机的时候伺服马达就会发出尖叫声!!用手摸一下刷轮它就会抖动而且要30几秒才能停止!! 再下不胜感激!! 信箱:dwc213344@163.com QQ:66793542

网友A:
1,你用的是W系列。还是B系列。 2,把伺服刚性(增益)调整一下,一般向小调,你同谁买的富士伺服,富士代理商现在很少,我们公司是其中一个,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我邮箱:sysongs@163.com 电话:024--23286338

网友B:
用自动调整的话,把7号调低点!因为5号为0时,其他增益都不能调了!我的邮箱Leslie_wei@jesee.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在下感激不进!!我原来是做设备的主要用信哝。东元还有YASKAWA的伺服对富士的不是很了解!!现在做起了维护,哎真的很没有劲但没有办法!还好水水比较够高滴!!!我明天就去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