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ifix音响报警实例,怎么判断报警存在与类型

楼主(2005-02-20):
如题,希望哪位大虾赐教,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报警一览中显示+声音报警

网友B:
fix32.fix.all.a_area_unack 显示没有被确认的报警 不知道你说的报警类型指的是什么,

网友B:
从报警一览设置颜色选项上可以显示报警类型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在报警一览中怎么做到声音报警??

网友D:
通过报警计数器来判断新报警,在脚本里调用声音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问:shangzhen 您能说得更清楚点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