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小功率改大功率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2-20):
小弟刚刚接触70,改造时要注意那些问题还有怎么改授权和r072。 请各位师傳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是只读参数是不可以改的,如你想改电枢电流可以在p参数下改

网友B:
电枢、励磁的电压、电流参数;以及按百分比限制输出电压、电流的参数

网友C:
天传的人会改

网友D:
用一个控制变压器伪装一下进线电压吗! 注意电枢电压也要弄的,电阻分压就行, 变比要一样!!!!

网友E:
现很多人会改

网友F:
我们公司改 0379-5112177 洛阳源创电气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