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实用的专家级小问题.

楼主(2005-02-20):
我公司有几十个配电所,机器的信号指示灯有的红色表示运行,绿色表示停止,而有的又刚好相反.查资料后得知红灯表示危险或告急,绿灯表示安全.仍不懂,各位耐心指教.

网友A:
红灯表示危险或告急,绿灯表示安全

楼主:
请教:既如此,为何各生产厂家标准不一呢?

网友B:
在电气设备里,一般红灯表示设备正在运行.绿灯表示设备退出或停止运行.如果相反应该是错误的.实际工作中电工维修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指示灯颠倒并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楼主:
豚兄!并非电工维修出错,而是厂家产品如此.

网友C:
红色和绿色指示灯一般是作设备运行状态指示的(红色代表运行、绿色代表停止)。国外一些设备的按钮及指示灯颜色和国内的正好相反。 还有报警指示灯一般也是用红色的,报警时候闪烁或者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