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5-02-20):
我要做一个plc与变频器(485接口)的通讯的一个控制柜,可是对通讯一知半解,不知那位前辈能给我个这样的通讯程序实例,太感谢了!!!,另外,我的PLC只有一个232接口,能不能找个232转485的的接头就可以正常通讯,盼回答!再谢了!!!

网友A:
可以的,关键在于编程。

网友B(2005-05-20):
能否考虑使用上位机这种方式,软件很便宜,控制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C:
市场上有现成的RS232转485的通讯插头(九针DB插头),

网友D:
要同品牌的才行吧

网友E:
232转485的的接头市场很多,关键问题在软件编程,多台485接口在编程时注意链路地址。

网友F:
要注意232/485的转换器,有的232端只接了3根线,有些设备是需要标准的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