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DDE

楼主(2005-02-20):
我在做毕业设计,内容涉及到vb和mcgs之间的动态数据交换,由于刚开始学MCGS对里面一些参数的设置不熟悉。这段时间一直在找相关的资料,可是都没什么头绪。各位MCGS的前辈有谁能教我一下,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让我参考一下,能告诉我该找哪本书看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在MCGS里建立DDE连接的设备(即VB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建立DDE的变量,在MCGS的运行策略里运行VB的可执行文件。具体参考MCGS手册关于DDE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