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怎么回事

楼主(2005-02-20):
三菱75KW,下面被水喷过,整流模块烧毁,更换后,通电(不带主板的情况下)冒烟,原来是母线电阻也坏了,再一测试,怎么一个逆变模块被击穿了,我就弄不明白,在只有主回路的情况下,逆变模块没有接触发极,那么模块怎么会坏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大哥,你有没有修过变频器呀?乱搞!是IGBT模块当然被击穿了,说不定还会爆炸!小心!

网友B:
情况是否与这相似: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 最近维修一台三菱A540-55K变频器,是一位维修新手维修不好才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台机本来是坏了一个模块,换好模块后,这位新手想测量驱动是否正常,把模块触发线拨掉,结果一通电就跳闸,检查后发现又烧掉一个模块!他想很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网友C:
当栅极——发射极开路时,若在集电极-发射极之间架上高压,将立刻击穿器件。因为……分布电容存在。…… 《PWM变频调速及软开关电力变换技术》P69

楼主:
李工: 三菱第一次修,请问直流母线上跨接的那四个是浪涌抑制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