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如何能开机后自动运行?

楼主(2005-02-20):
如何设置,才能使MCGS(或其他监控软件)在电脑因故障而重新启动时能自动运行?请教诸位兄弟姐妹啊。

网友A:
把MCGS运行程序放在启动里!或修改计算机注册表

楼主:
moontree: 谢谢你,经你一讲真是可以运行了,再次谢谢你,祝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