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和rs485!

楼主(2005-02-21):
我现在在做的一套伺服系统涉及到rs232和rs485的接口。驱动器上的接口显示rs232/rs485,就是说我可以选用rs232或rs485,但是一般计算机上只有rs232的接口,这就是说如果我想选用的rs485的话就必须在计算机接口上装一个rs232/rs485的接口转换器才能用呢

网友A:
得有一个232、485的转换,有有源的有无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