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系列电缆头部25针内部接线如何连接

楼主(2005-02-21):
我有三菱FX1编程传输电缆,但是把与FX1连接的25针头部接线弄断了,打开25针内部盒盖后,有一个小转换电路板,电缆本有9根线(颜色各不同),但与电路板连接的不到9根线,具体哪根线(对应那种颜色)接到电路板哪个头请指点。

网友A:
买条SC-09就行了;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