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楼主(2005-02-21):
wincc6.0 請問一下下面是什麼意思 the project can be opened before it is converted with project Migrator

网友A(2005-07-06):
你的工程是在低版本的WINCC下建立的,6.0下打不开,只有转化一下即可

网友B(2005-09-03):
你的工程文件可能是在WINCC5.1下做的,要用WINCC6.0的project migrator转化一下

网友C:
用WINCC6.0的project migrator转化一下,好象不可以的哦,是不是V5.1不能卸啊? 系统能同时装5.1和6.0吗?

网友D:
系统不可以同时安装2个wincc版本,wincc的项目转换器需要wincc5.1的sybase才能将5.1的工程转换成6.0,在安装wincc的时候可以卸载wincc5.1,但是不要卸载sybase,然后再安装wincc6,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