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5-02-21):
请教各位:11KW变频电机应该怎样选用变频器呢,11KW的变频器可以吗?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
拜托各位呀!我那台11KW变频器怎么老是停机时报警过载呢

网友A:
可能是减速时减速时间设置过短,负载力矩过大造成变频器过载,可以增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B:
你可能没有看透使用说明书吧,哈哈..

网友C:
可能你的基频设得太低

网友D:
你变频器容量、额定电流选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