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AOD精炼炉的配气控制咨询

楼主(2005-02-21):
我厂正准备上一套AOD设备,因没有有关气体控制,配气系统等方面的知识,所以在这请教各位. 有兴趣者请与我联系 wumyers@hotmail.com 电话: 0515-5167816

网友A:
什么气体的控制?气体成分还是含量

楼主:
AOD是利用氩气氧气对钢液进行净化.是氩气氧气的混合,配比,然后吹入AOD炉中的.包括计量,控制,压力变送等.具体的也不太清楚,请教了.

网友B:
我弄过一个CAS-OB炉。氩气主要是起搅拌作用,让合金反应均匀,氧气是用在和铝反映,达到钢水生温的作用。吹氩时不同的流量对应不同的,吹炼阶段,比如加合金时和快出钢时都不一样,具体可以帮你查下资料。 mtghaha@sohu.com QQ;420692749